请教版主和各位大侠:台达AB伺服 刹车线如何连接?

楼主(2010-06-29):
买了一台有刹车的AB型伺服

看了台达伺服的连接图上有刹车的接线,可是找不到接线的端子号,请各位指教?

网友A:
驱动器没提供专门的刹车接口,但可以用CN1中的某个DO口,24V,COM以及一些辅助器件,自己搭一刹车模块。

网友B:
刹车是一个无级性的线圈,连上24V电压就行

网友C(2010-09-12):
接在PD端子上

网友D:
  请联系332635114

网友E(2011-01-03):
接在PD端子,AB系列说明书有说明

网友F(2011-03-10):
不用接在驱动器上,看你如 何控制刹车了。如果不需要控制,直接上24V DC就可以了。

网友G:
刹车接线端子已经在电机出现的动力端子里了,6芯的那个,9芯的编码器端子,微度科技

网友H(2011-06-23):
有一个刹车线圈,要运行时给线圈通24V电,不要时断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