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伺服驱动器主电路电容

楼主(2010-06-29):
松下MSDA023D1A46伺服驱动,主电路上的375V 270UF的电容,报14错误(过流)换上400V270UF的电容上去就正常使用,但用了半个月左右,电容就是会爆了,请大家指点一下,是电容质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A:
375V是原装的吗? 报的错到底是过流还是过压?如果是过流,与主电容关系不大,如果是过压,建议优先考虑选用合适的外界泄放电阻。

换400V的会爆炸,很可能是电容品质有问题。

网友B:
375V的电容是松下的特色(NCC定制的),换电容最好全换,品质要好。楼主的375V电容不一定坏了,换的电容可能质量很差。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电容是肯定坏了,没有容量,由于体积关系,又找不到同样电容,找了一个国产电容上去,但这个国产电容放其它开关电源上使用正常,放到这个伺服上用上一短时间就会爆。现在也在找体积差不多的,容量的电容上去用,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问题,过一段时间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