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故障

楼主(2010-06-29):
大家好丹佛斯 2800 380V 5。5KW的变频器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一运行就报ERR7,请问大家是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A:
13719448989  林生  广州众科电子

网友B:
直流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 查PN间的电阻及后续电路

楼主:
有是时候正常,显示电压和实际电呀是一样的

网友C:
电源板上那块小板有问题

网友D:
  楼上说的对.ERR7一般是驱动CPU小板坏了,

网友E:
如果是带惯性的负载,看看启动加速时间设置,是不是太长了,适当减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