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运行中报通信故障

楼主(2010-06-29):
运行中出现某个功率单元上行通信故障,现场重插光纤故障不能消除,更换单元,运行正常,请教高手指点问题所在,非常感谢!

网友A:
修吧  13719448989  广州众科电子

网友B(2010-08-26):
单元控制板有问题,是不是罗宾康变频器?

网友C:
就是单元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D:
这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单元控制板的通讯有问题,另一种是光纤座坏了。

网友E(2011-03-30):
分两种情况:1.变频器已经运行了2年以上,这可能是由于光纤器件的老化,也可能是单元的光纤部分故障了,  你可以试试把这个单元跟其他单元互换位置。

                         2.变频器如果投运不是很久,则可以判断是单元的光纤部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