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cpu卡

楼主(2010-06-29):
什么是CPU Card ?
1.基本功能是执行程序和处理数据,是计算机系统的核心;
2.CPU Card 所具有的功能是发展变化的,因CPU的不同而不同;
3.CPU Card 可简单得只装有CPU及其支持部件,也可复杂到一功能完善的PC板;
4.提供标准的系统功能扩充总线,如PCI、ISA等;
5.可以通过底板供电或直接供电;
6.具有标准的机械结构:PICMG、COMPACT PCI等。

如何选用CPU 卡 ?
从结构形式来分,CPU卡主要有全长CPU卡、半长CPU卡、嵌入式CPU板三种,各种CPU 卡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全长CPU 卡与底板采用PICMG总线连接,速度快,性能高,支持的CPU速度也较半长卡高,连接底板可扩充ISA卡和PCI卡,如果系统要求高速度或需使用PCI卡,就必须选用全长CPU卡;半长CPU卡与底板采用ISA总线连接,体积小,连接底板只能扩充ISA卡,适用于速度要求不高,不使用PCI卡的系统,对于体积小的系统也可选用半长CPU卡节省空间;嵌入式CPU板采用单板结构,扩充槽有限,但功能完善,适用于嵌入式系统 。

如何确定主机死机原因?
在实际应用中,用户经常会遇到死机,确定死机原因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但死机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A、配件质量差。如CPU、内存条、显卡、硬盘等。如果配件质量差,机器在安装WIN98、NT4.0 SCO UNIX时,就会发现按以往的方式安装并不顺利,有的甚至无法安装.
B、底板接触不良。操作系统可以顺利安装,装好系统后,用户发现某些用户设备可能在系统中无法使用,串口、键盘不能用等,把主板换到其它机上即可。
C、主板本身故障。因主板本身元器件原因,可引起主机启动后在BIOS自检时都不能完全通过,有的是IDE、FDD接口不行,导致系统读写有问题引起死机。
D、主机短则三、五天死机,长则三、四个月死机,这类问题最难确定原因,单独测试主板或不在用户环境时都不会死机。这类问题与用户系统有关,甚至于现场布线、系统抗干扰能力相关。希望遇到这类问题,不要一味把责任推到工控机上,要引导用户从周边环境地来解决问题。有些死机可能是用户程序设计不同造成的。遇到死机应面对现场,冷静分析,才能最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