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对电机接法有无要求

楼主(2010-06-29):
现场一台ABB ACC800的变频器带一台200KW电机。原电机短路烧坏,现更换电机后自学习做不过去。电机良好,检查后发现原来电机接法为三角型,更换后的电机为星形,请问是否是因为接法不同导致无法对电机进行自学习

网友A:
因该是的,一般电机都应该接成星型接法。

网友B:
变频器带的电机也可以是三角型接法。

QQ:164671942

网友C:
一般来说,同一台电机,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在电压等级上普遍存在一个根号3的关系。如某台电机,三角形接法为220V,那么星形接法的电压为,220V*1.732=380V。目前市场上的普通电机,如果铭牌了标明了三角形接法为380V的话,那么当此电机改为星形接法时,其额定电压为380V*1.732=660V。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姜志忠   13564396285       QQ:164671942

网友D:
电机变频调速控制时,电机的接法与工频时接法相同,即名牌要求的接法;

网友E:
采用哪种接法,取决于变频器的额定电压和电机的额定电压匹配。

网友F:
讲得很对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同一台电机,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在电压等级上普遍存在一个根号3的关系。如某台电机,三角形接法为220V,那么星形接法的电压为,220V*1.732=380V。目前市场上的普通电机,如果铭牌了标明了三角形接法为380V的话,那么当此电机改为星形接法时,其额定电压为380V*1.732=660V。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姜志忠   13564396285       QQ:16467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