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坏了吗?

楼主(2010-06-29):
我现在在客户这,调试一台设备,用三菱的FX2N--32MT的LPC加个4AD和2DA的模块。

在公司调试的时候好好的,一个多月前从上海发到乐清来。今天到了客户这发现调试,发现PLC的24V电压好像不正常。

X端没有信号,那指示灯也亮。Y端输出的指示灯亮了一点点,差点看不见了都。我把PLC的输入输出线全部拆掉。只有电源220V的二根线。还是这样子,估计可能是PLC的硬件坏了。。。

我想知道那位遇见过这样的事,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PLC本身的问题还是外部接线的问题。

现在让公司寄了一个过来。如果是外部的问题没查出来,装上去再坏了就完了。。。呵呵

请多指教啊!

楼主:
请那位高手多指教啊!

用了好几年了,没见过这样的事。上午查了一个上午的走线。

谢谢了啊!

楼主:
怎么好多人看了,不回复的年?

楼主:
请那位高手多指教啊!

网友A:
这个的原因比较复杂!以前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是24V线性电源的事!

我个人觉得这么处理比较合适,

先把所有的其他模块都拆了,只留PLC和电源看正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就可以时排除其它模块的故障,再换个电源试试,如果实在没有,把这个24V电源给其它设备供下电试试看,我曾经碰到过西门子的DC24V电源指示灯都正常,电压用万用表测量也正常但就是带不起设备,给PLC供电带不起来的情况!

如果说把所有的其他模块都拆了,只留PLC和电源是正常的,那就把其他的模块一块一块的添,看是那块出的问题!

楼主:
全拆了。就二根220V电源线了,还是不正常,供电电源开关我用表量了是好的啊,24V

楼主:
就二根电源线了,可输入的点上的指示灯一直闪

网友A:
你供电回路有没有用保险端子?如果有的话看用的是多大的保险!如果用1A的保险串在5A的回路里也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A:
没用过你这种PLC啊,PLC供电时DC24V还是AC220V?

楼主:
PLC电源是220V

控制回路是24V的

输出的的公共端接有0.5A的保险。

楼主:
我打电话给三菱的技术支持了

他说可能是强电窜进输入或输出端子了。或是干扰造成的内部电路击穿。

强电是不可能进入控制端的。干扰我就不知道了。

问题是我再装一台上去,再出现这样的状况就完蛋了。

呵呵

网友B:
我认为电源和模块,没问题的话就Plc坏了

网友A:
那就好查了!

先把所有的其他模块都拆了,只留PLC和电源看正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就可以时排除其它模块的故障,

把PLC换个房间,随便绞两根线,找个有220V电源的插口,捅进去看PLC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PLC已坏,仔细查 柜内接线那得问题?

在现场调试的时候,最好一个回路一个回路地投,别一股脑接好后直接上电,容易烧东西,你每个回路有保险,一个一个合费不了什么事,保险而且故障好排除。

如果说把所有的其他模块都拆了,只留PLC和电源是正常的,那就把其他的模块一块一块的添,看是那块出的问题!

楼主:
PLC只接电源也是不正常的,坏是坏了。就是不知道原因。担心下一个。。。

设备在公司的时候调试过了,一切都正常才发货的啊。。

检查线路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查了一个上午了。。。。。。。。。。。。

楼主:
晕死了,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

网友A:
可能里面一个小东西(比如电容之类)出问题了,返回厂家维修,免费的就是费点事!

良好的调试习惯可以大大减少设备损坏和疑难故障的发生!

上电前得用万用表好好测量!没发现什么异常才上电,控制柜上电后手别离空气开关用眼看有没有异常,用鼻子闻有没有焦糊味,一旦发生异常马上断电!

网友C:
你是怎么量的电压,正负极量的吗?试着对地量一下,一般来说如果接地良好的话,电压没问题的。如果零线与地线没接好,就会出现电压虚高或降低,也容易损坏元器件。

楼主:
一起的伺服等动作良好。电压正常。也没发现短路啊什么的。

楼主:
如果知道那里出问题就好办了。

问题是东西坏了,但是找不到问题在那。

楼主:
接线什么的都很正常

查了大半天也没发现问题。

呵呵

网友D:
输入220V的电的零线是不是接地使用的,或者就是用接地线做零线的,表量也有220V,但是会电压不足!

网友C:
你的这种现象,可以肯定是外部接线的问题,需要仔细的排查。我以前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只是不起眼的地方出现失误,就导致了设备的损坏!静下心来把24V电压的回路查一下啊!问题应该在这里!

网友C:
还有看各接线端子的线是否接的牢固?有时虚接也会产生电压失真!

网友E: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极少),保修期内向经销商换,原因有多方面的,主要是芯片故障,换个好了,万分之一碰到了,好比买彩票中奖。

网友F:
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建议拿去维修!

网友G:
中奖了!

我用过FX1N60MR,也发生相同问题

换了后就搞定(设备现在柳州五菱满负荷运行呢)

顺便再说一下:FRE540的变频器也有这个问题,我在芜湖奇瑞就遇到坏了一台FRE540变频器(从无锡三菱代理买的)

网友H: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原因查不出,最后只能用隔离变压器给PLC供电

楼主:
问题是我换了以后,的确就好了,害的我查了一天的的线。也没查出问题在那。收到新的一边担心一边装上去就好了。一点事也没有了。想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坏的今天送去维修了。。。看看维修的怎么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