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应用浅谈

楼主(2010-06-29):
1. Cx-Programmer V5.0与PLC通信不稳定:
  电脑与PLC的连接方式:电脑USB口(该电脑没有RS232串口)←→【USB转RS232电缆的USB插头←→USB转RS232电缆线(电脑已经安装驱动,且默认的COM4端口已经设置为COM1)中间部分←→USB转RS232电缆的RS232公头】←→【【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的RS232 母头←→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线的中间部分←→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的RS232公头】】←→PLC的RS232母头。
  上面单中括号内为 USB转RS232电缆,双中括号内为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接线如下:(1).公头(用以连接PLC)的2、3、9分别与母头的2、3、5(用于连接电脑或USB转RS232连接线)短接,这是欧姆龙官方的连接方法;(2).公头和母头的2-2、3-3、5-5分别短接,这是 RS232连接线的常规连接方法。后来经过实践证明:上面2种电脑和PLC的连接电缆都可以使用。第1种电缆通信稳定可靠。对于第2种电缆,当电脑和 PLC之间通过VC应用程序进行通信时效果不好,容易丢帧(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只有当电脑和PLC共用电源(共地)时才没有发现问题。所以,请尽量采用第1种连接电缆。
  有时间电脑和PLC能正常通信,有时间却不行——显示“Modem已经被选中,要继续码?”故障(实际上“码”应当为“吗”),一旦出现该故障信息,就一定会出现以下故障信息:
  当通信不上时,笔者采用过克隆回以前的正常操作系统、重新安装Cx-Programmer V5.0编程软件等方法,又可以正常通信了,但一旦断线后又可能通信不上了。有几次还发现,有些程序可以和PLC通信上,而有些程序却不行!因此,笔者就将可以通信的PLC程序先备份,然后全部删除程序中的指令,最后将目标程序的指令全部复制过来(复制时注释可以自动复制过来),这样居然电脑就可以正常和 PLC进行通信了!但是——下一次这个程序可能又无法正常通信了!郁闷……
  根据通信错误信息“Modem已经被选中,要继续码?”,笔者找到了解决方法:在桌面上右击“我的电脑”,再点击“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再双击“调制解调器”,再右击展开的调制解调器型号,点击“停用”就可以了。

  另外,正确连接方法如下:在电脑没开机或(和)PLC没通电(否则带电拔插通信口可能造成通信口损坏(虽然这种几率不大,但你最好不要去碰运气))的情况下连接好USB转RS232电缆、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然后再通过Cx-Programmer连接电脑与PLC。
  请注意:USB口也不是随便乱插就可以的,关键要保证设备管理器里的RS232口为COM1。笔者的电脑上时这种情况:最初已将默认的RS232口从COM4口改为COM1 口,但插下面的USB口却对应RS232的COM4口(COM1、COM3正在使用),无法连接电脑与PLC;插上面的USB口对应RS232的COM1 口(COM2、COM4正在使用),可以连接电脑与PLC。
  2. Cx-Programmer V5.0与PLC通信干扰:
  如果 Cx-Programmer在线,电脑和PLC已经连接,处于通信状态下,当每次设备停机时(将近20个交流接触器同时断开)Cx-Programmer 将会出现通信错误,电脑和PLC连接中断。而当每次开机时(将近20个交流接触器同时吸合)却不会出现通信错误的情况。
  解决方法:重新连接PLC。如果你是个完美主义者,可以在每个接触器线圈上加一个RC阻容模块(每个RC模块大概60个大洋左右),也许不会出现通信错误的情况(不过笔者没有试过哟...)。
  3. 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试验:
  因为想到电脑与PLC的连接电缆(第1种常规的连接电缆)为2-2短接、3-3短接、5-5短接,所以考虑直接用USB←→RS232电缆将电脑和 PLC连接起来,如果这样可以的话不就省了一条连接电缆了吗?下面是直接用USB←→RS232电缆将电脑和PLC连接起来的试验结果:有时间第1次通信时出现以下错误:“所选的端口被另一个应用所占用”;第2次通信时出现以下错误:

  为什么电脑通过上述两种连接电缆与PLC连接没有问题,而直接采用USB转RS232电缆线与PLC连接却不行呢?以下是分析过程:
  第1种可能:阻抗的原因。虽然上述两种连接电缆为直连线,却有阻抗存在,多了这个阻抗就可以正常连接。但这个原因好像很牵强,连笔者自己都不能相信。
  第2种可能:该USB转RS232的公头与PLC的母头接触不良,而加一根电缆却能连接正常——USB转RS232的公头与连接线的母头接触良好,连接线的公头与PLC的母头接触良好。该猜测来源于笔者遇到过的一次电脑故障:某台电脑的鼠标无法使用,另外换一个鼠标正常,把故障鼠标换到其它电脑却能正常使用。最后怀疑鼠标接头与主板插口接触不良,就将鼠标插头破开再涂上一层焊锡,结果使用正常!但是对于USB转RS232的公头与PLC的母头接触不良这种猜测,笔者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他解释不了“所选的端口被另一个应用所占用”这个故障。
  最后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USB转RS232直接与PLC连接就相当于USB转RS232的串口与PLC的串口1-1、2-2、3-3、4-4、5-5、6-6、7-7、8-8、9-9一一对应连接,而通过连接线却只有2-2、3-3、5-5三对端子连接,这说明1-1、4-4、7-7、8-8、9-9至少有一对是不能连接的,否则就会出现问题,而且这还既有可能损坏PLC与电脑的通信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