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0-06-29):
55KW  变频器带6极55KW电机   输出距离大概150米   配有输出电抗器   安装调试以后   测试电机温度在80~90度   电机为B级绝缘   输出载波频率为4KHZ        请问各位大虾   怎么解决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
变频器运行在47.5HZ  输出电流90左右   补充一下

楼主:
咋就没人看看呢          求求各位高手了

网友A:
55KW电机配加风扇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    配置风扇  是必须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 办法呢?

楼主:
还有人看吗  看到的给顶一下也谢谢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250KW,4极风机,频率为45HZ,电机温度为70度

楼主:
哪就帮忙给顶上去      你试一下把载波给调高一点  我的我不敢用  因为容量有限

网友C:
就这么用 才90度 看把你给吓的  本身电机级数越大 风扇冷却效果就不好 再加上你转速在比工频要低 一定会比工频时温度稍高一点

楼主:
90度还低啊    都摸不住了  怕给人家把电机给烧了     关系不怎么好  要是再烧电机  哪就把生意给烧走了   明天再去试一试   还是希望大家能给个好的建议

网友D:
放到水里行不行?可以用水穿过,不用风扇将热

网友E:
你用的电缆截面积多少?是不是电压降过高,测一下电机的电压是否过低。再则你用的电机参数和变频器不匹配。

楼主:
电机电缆截面为50平方,电压还没有测,生产不允许再这样用了   就没有测      电机参数设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F:
这个问题是电动机频率低引起的,可能加完电抗器后电动机电压偏低也是问题。

楼主:
嗯   我再查查      不过 他们本来工频温度都不低    达到80度

网友G:
电机转速低则电机的风扇的转速也相应降低,电机比工频要热。可用变频电机。

网友H:
“工频温度都不低 ,已经达到80度。”

无论你如何处理,变频的波形肯定比不上工频,温度肯定工频高,高10度已经不错了。

网友I:
用的是专用变频电机吗?

网友J:
电机功率是不是不够,现在可有的是奸商喔。

用轴流风机,电机是不是变频电机,电机在额定频率下工作发热量就高。

要是温度不再上升,90度也合格。毕竟没超过国标。

网友K:
电机功率是不是不够,现在可有的是奸商喔。

用轴流风机,电机是不是变频电机,电机在额定频率下工作发热量就高

网友L:
加电抗器后有可能电压下降,电机转速不够,建议把电抗去掉看下

楼主:
电抗器还是不能去的     因为到电机的距离太远  若去掉以后怕谐波大 到时候又发热 又漏电流还对其他设备干扰   这个还是不去的 好    根他们商量一下加风机    95度   只是表面温度   绝缘等级B级的  真害怕运行时间长了 给烧了    谢谢大家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能想的办法我都给想了     也给大家一起学习空间    希望在实际中有碰到问题的 都提出来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M:
没有考虑环境温度,现在可是夏天啊!另外负载大不大?工频下运行对比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     问题解决了    加风机    最简单 也是最麻烦的办法    谁有好的    可以说说啊

网友N:
高10度,要是烧电机的话,运行六七个小时就给烧掉,冷库空压机电机还要热,以前暑期实习时,做过实验,鸡蛋放电机表面鸡蛋给烤熟了。。。。加风扇是最简单有效的。。。。有条件的话加个空调。。。。。

网友N:
电机本身就已经在满负荷运行了,变频改造意义不是很大,建议把电机放大一档。。。

楼主:
楼上说的蛮有道理的     等等   我去现场弄个鸡蛋看能烤熟不

网友O:
把载波降到2K试试,谐波电流会少些。

看来电机不咋地,90A电流不该这么热。

楼主:
设备还有点过载  不敢把载波频率降得太低

网友P:
是轴承热,还是线包热。

网友Q: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nekot=cTk1NTE2MzY41276917729433&user_number_id=235107103

网友R:
是不是电机不合格撒。。。或许可以空载实验下。。。

楼主:
线包温度高

~~~~~~~~~~~~~~~~轴承温度也高

网友I(2011-03-07):
用专用变频电机。这样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