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历史曲线问题

楼主(2010-06-29):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intouch历史曲线的记录可不可以修改,就是修改以前的历史曲线。

网友A:
历史趋势是记录的

不可以更改吧

网友B:
不能随意修改,如能随意修改就会使历史记录不真实。

如要强制修改也应该可以。需要用软件调出历史记录文件打开后修改记录的数值,再存储覆盖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