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0-06-29):
一台三菱F540 75KW用面板给频率,开机后面板显示正常,个各项参数也正常,但变频器没输出。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主板换个试试,驱动也会坏

网友B:
三菱F540 75KW没输出这个问题是主板坏,这个机器,我搞的多,换个主板能解决问题,但这个主板很贵,注意,F540小功率的主板不能在大机器上用 ,否则上电一运行就很容易炸模块,这个主板我能修复,质量保证,13056660695   我们公司www.cdqpkj.com

网友B:
再说 下 。三菱F540 驱动有问题,运行要报E.OC, ,没 输出,一般都是主板,不要费时间去查驱动,

网友C:
无输出,如果不报警 互感器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CPU,我以更换过,不是主板的问题。底板下面的芯片也换过,没效哦。面板上的显示,电压,频率都有显示》

量3120没脉冲出

楼主:
同意变频之子的说法,驱动有问题会报OC,互感器倒是没注意,,,

郁闷当中。。。。。。小弟再次谢各位了。

楼主:
驱动全部测量过,给过脉冲是好的

网友D(2011-04-15):
是没有给定频率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