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7300PLC,不能启动!

楼主(2010-06-29):
这回真的着急。

上电后,RUN灯总闪。STOP灯也亮。在线看的话是STARTUP模式,暖启动点了没反应。没发现错误信息。

在出问题之前,1。更改了硬件配置(后来又改回去了,还不好使)

                              2。用了线上/线下伙伴对比程序块。

愁了,很着急呢,各位大侠帮想想!

网友A:
应该是硬件组态CPU型号与实际不一致。在硬件组态里设好CPU型号,下载

网友B:
实在没办法换个cpu试试

网友C:
应该还是硬件组态的问题,用别的电脑把备份的原硬件组态再传一下试试

楼主:
马上去现场试试。好的话回来给分

网友D:
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什么状况?

网友E:
什么型号CPU,有没有MMC卡或者FLASH卡?做过总复位吗?或者试过存储器清除再重新下载吗?

楼主:
CPU是315-2 DP 。

问题解决了,最终的有效的办法就是把MMC卡拔下来,过一会儿再插上。

之前试了如:复位、重新组态、重新下载整个工程等方法。

但是问题的解决是靠了急中生智,误打误撞。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希望大伙再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D:
如果只从你所说的,看表面现象的话,应该是MMC卡没插好,虽然处于运行状态,但程序没反应,无法读取,导致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