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力矩电机控制器的故障

楼主(2010-06-29):
有一台60A力矩电机控制器,运行过程中电机温度高,电位器调至最小电机停不了,拆下后用灯泡做假负载检验发现灯泡闪亮,电压跳动不稳,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电位器调到最小电机都停不下来 无非有两种可能 主电路击穿 控制电路失控 先查一下可控硅吧

网友B(2011-02-17):
控制电路故障,应为可控硅击穿灯泡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