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保留功能块实例内存不足。

楼主(2010-06-30):
我在线模拟编辑时,弹出编译错误“对保留功能块实例内存不足,查看功能块 /SFC内存。。。的剩余值”。但是我删去几个功能块后,显示正常,请问这是不是内存不够了,我用的CP1H的PLC没有用内存卡,不过也就10来个模拟量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只能减小程序,    做程序时最好多编译几次,  检查程序大小,提早改变策略! 免得到最后才发现内存不足,为时已晚!

网友B:
PLC内存不够引起的,PLC内存大小很重要啊. T910,T920内存1M字节,很大,很大

楼主:
哈哈,你们都说错了,不是PLC内存不足的问题。而是在PLC内存分配中分配给功能块的内存不足。只需把给功能块内存分配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A:
那你还问什么?   自以为自己很懂啊1

网友C(2011-04-06):
引用 楼主:
关于哈哈,你们都说错了,不是PLC内存不足的问题。而是在PLC内存分配中分配给功能块的内存不足。只需把给功能块内存分配大一点就可以了。

具体操作,怎么分配?

网友D(2011-09-29):
西门子plc回收 西门子plc回收 专业收购各品牌PLC 面向全国回收PLC,上海PLC回收回收PLC上海回收PLC上海PLC回收,二手plc回收,满意的价格,专业的服务。热诚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洽谈合作,价格最高。西门子200系列CPU 6ES7 211-0AA23-0XB0
6ES7 211-0BA23-0XB0
6ES7 212-1AB23-0XB8 6ES7 212-1BB23-0XB8
6ES7 214-1AD23-0XB8
6ES7 214-1BD23-0XB8 6ES7 214-2AD23-0XB8
6ES7 214-2AS23-0XB8
6ES7 214-2BD23-0XB8 6ES7 216-2AD23-0XB8
6ES7 216-2BD23-0XB8
刘先生 TEL:13533550020 QQ:1512022033                                a

网友E(2012-08-16):
逛过留言:

第一步、菜单“PLC--内存分配--功能块/SFC内存--优化功能块/SFC内存”,还未解决转第二步。

第二步、菜单“PLC--内存分配--功能块/SFC内存--功能块/SFC内存统计”,用于查看内存使用情况。

            菜单“PLC--内存分配--功能块/SFC内存--功能块/SFC内存分配”,在跳出窗口调整内存(根据上面统计情况)。

            还不行转第三步。

第三步、调整程序结构 或   提高硬件配置(两种方法:提高CPU、配卡并改变DM EM的使用)。

网友F(2018-12-29):
把CP1H功能块内存使用,是占用H,D,T字的内存的,默认分配是H不足,建议减少程序H使用,分配功能块H从300开始到H1535就能紧急情况下解决问题。我一般1个CP1H都可以用15个功能块,程序1万步化减为3千步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