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np挂了

楼主(2010-06-30):
在DELL机引起蓝屏,提示NMI 奇偶校验错误

在研华机则不会蓝屏。

网友A:
查查是不是有人不小心修改了电脑上的配置!

楼主:
图贴上来了。感谢GONGKONG .COM,感谢HC365。

感谢所有的TV!谢谢!

电脑配置应该没问题。当时LCNP卡是在DELL GUS正常使用时蓝屏幕的,重启后也蓝屏,提示NMI PARITY 什么的,忘记抄下来了。

后来换到研华工控机,蓝屏倒是没了,还可以正常LOAD ,进入NATIVE WINDOW。大概5分钟后LCNP自检错误。

网友B:
把LCNP彻底清洁一下,如果再不好就是有东西坏了

楼主:
清洁过了。没辙。估计内存颗粒里有坏的。

网友C:
换块LCNP4卡试试?

楼主:
换了当然OK。

现在情况更坏了,开机启动后直接报错,变成K2LCN_8MW

楼主:
board failed

LEDS:-E0

STATE:PWR_ON

LED DESCRIPTION:

AN UNEXPECTED INTERRUPT HAS OCCURED

网友C:
还是换块板子试试吧!你的是K4LCN还是K2LCN??

网友C:
要么重新安装TPS系统软件 ,加载GUS属性的软件,版本要与其它GUS版本一致啊,也有可能是属性软件的事情,可以联系我啊

楼主:
板子上印的是K4LCN,上面的截图显示的也是K4LCN。

试板子的GUS应该也是正常的。

明天换个GUS再试试。

楼主:
LED DESCRIPTION:

vector table initialization in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