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做一个串联谐振小试验?

楼主(2010-06-30):
尊敬的电工朋友:

节电都知道是一件大事,节电奇迹的发表,相信的人很少,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书中讲的串联谐振时,感抗与容抗互相抵消,只有纯电阻起做用,因此电路中的总阻抗最小,从电源输入的电流最大。在无功补偿时,电感负载做功增加,是从电源输入能量增大的结果。

书中观点是否正确呢?就看串联谐振时,从电源输入的电流是否增大?我个人试验结果是:当电路谐振时,从电源输入的电流是减小的,与书中观点相反。因为我的水平低,人们不敢相信,所以请大家帮助做串联谐振小试验!

(1)试验设备:一个变压器50伏安,一个电感线圈,一个0.5-1.0微法电容器,一个小灯泡15W(感抗=容抗)。
(2)试验方法:电源220伏或110伏,电流表安装在变压器的输入端,电感线圈和电容器,以及小灯泡接在变压器的输出端。
(3)试验步骤:①安装电容器前试验:输出端连接电感线圈与电阻(小灯泡)串联。
测量输入电流、电压和输出电流、电压的大小。
②安装电容器后试验:输出端连接电感线圈与电容器、电阻(小灯泡)串联。
测量输入电流、电压和输出电流、电压的大小。因为是纯电阻有功功率容易计算。
要求:感抗=容抗。
(4)测量和计算输入电功率和输出电功率的大小。
如果谐振时输入电流增大,我不在电工论坛中发表任何文章。
如果是串联谐振时电流减小,证明谐振能存在,您们也就立了大功!请您宣传新观点!
试验结果请在论坛中发表!

网友A:
电感线圈和电容器以及小灯泡串联后接接在变压器的输出端。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如果没有电感线圈,可利用变压器代替。第2个变压器输出端断路。注意:不能过补。只要感抗等于容抗,第1变压器输入电流就会减小,小灯泡亮度增加。如果没有可变电容器,就要多次试验,总会找到输入电流减少,比安装电容器前小。

这是很有意义的试验!必须自己做!

网友A:
1、没有串入电容C时,电路阻抗Z = 灯泡电阻R+线圈感抗XL,电流I=电源电压U/Z;

2、串联谐振时,电路阻抗Z=灯泡电阻R,电流I=电源电压U/R;

3、接入电容C,当电容量C由小到大,容抗XC由大到小变化,直到XC=XL串联谐振:

1)当∞≥容抗XC≥2XL时,电路电流I由零增大到U/Z;

2)当2XL≥容抗XC≥XL时,电路电流I由U/Z增大到U/R;

网友A:
4、所以,你在实验时的步骤应该是:

1)不接入电容器C,仔细观察灯炮的亮度,以及电路的电流大小;

2)接入电容器C,并不断增大电容C,仔细观察灯炮的亮度,如果灯炮亮度小于1),电路的电流也小于1);

3)接入电容器C,并不断增大电容C,仔细观察灯炮的亮度,如果灯炮亮度大于1),电路的电流也大于1);

4)接入电容器C,并不断增大电容C,仔细观察灯炮的亮度,如果灯炮亮度大于1),电路的电流却小于1),就说明楼主观点正确,否则楼主观点错误!

网友B:
有灯泡的存在使得线路的品质因素很低很低。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

我想,不要做这个实验了。

网友A:
这个实验与品质因素大小没有关系,不影响结论!

楼主:
回复芳季:

灯泡和线圈容量是自己决定的,在这个电阻与电感的串联电路中,品质因数Q越大,试验效果越好。但品质因数Q在1.0左右,也可以做试验,不影响试验效果。如果有功功率因数超过0.9,不能产生谐振,就不能做了。

网友A:
1、此实验可以用45W日光灯的镇流器作为电感线圈,电容用220V、0.47μF补偿电容器,灯泡用小于45W的白帜灯;

2、电源用220V工频电源;

3、电流表可用一般手持钳形电流表;

楼主:
回复刘志斌:

输入端没有变压器或调压器,是不能做此试验的。因为要测量从电源输入的电流大小必须从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没有变压器测量出的电流分不清楚是电源的还是电容器输入的?

现在串联无功补偿已经应用,做此试验是有实际意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不要做这个实验了。

终于来了一个明白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没有变压器或调压器,是不能做此试验的。因为要测量从电源输入的电流大小必须从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没有变压器测量出的电流分不清楚是电源的还是电容器输入的?……

1、这个实验只要证明串联电容器,在谐振时电流增大,阻抗减小,就说明电工理论没有错;

2、这个实验只要证明串联电容器,在谐振时电流减小,阻抗增大,就说明电工理论错;

3、变压器的一次电流跟随二次电流增大而增大,所以有没有变压器不影响测量结果;

楼主:
回复刘志斌:没有变压器,就分不清楚电流增大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刘志斌:没有变压器,就分不清楚电流增大的原因。

1、现在的问题是电流增大还是减小:

2、电流增大说明电工理论正确;

3、电流减小说明楼主正确!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同意您的观点!我希望有条件的电工,做此试验是有好处的。

网友A:
引用刘志斌 的回复gclzfc 的内容:

1、这个实验只要证明串联电容器,在谐振时电流增大,阻抗减小,就说明电工理论没有错;

2、这个实验只要证明串联电容器,在谐振时电流减小,阻抗增大,就说明电工理论错;

3、变压器的一次电流跟随二次电流增大而增大,所以有没有变压器不影响测量结果;

东方:说法不太好略改1、2,不知能慨允否?

1、这个实验只要证明串联电容器,在谐振时电流增大,阻抗减小,就验证了电工理论并证明 gclzfc错了;

2、这个实验如果发现串联电容器,在谐振时电流减小,阻抗增大,还不能说明电工理论错了,只能是试验错了;

XW:那gclzfc先生岂不是里外都是错吗?

东方:要想推翻能量守恒定律的人很多,最终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gclzfc :我对节电的研究可以说是我的一生,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但百分之的正确性还是有的,例如:1、串联谐振时,总阻抗是增大的,电流是减小的,与书中观点相反。2、在无功补偿时电感负载做功是增大的,在电感负载中节约的电能大于在电路中节约的电能一倍多。3、新的计算公式能反映出在电感负载中节电的事实,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东方:错的也不少。例如:1、串联谐振时,总阻抗是增大的,电流是减小的,与书中观点相反。

XW:应该怎么说?

东方:并联谐振时,总阻抗是增大的,电流是减小的,与书中观点相同。

XW:你有依据吗?

东方:有啊!就是gclzfc 推荐的外行13试验,季全共先生还画了图的。

XW:这图画得多好呀!
gclzfc :电路图是正确的。
XW:这是并联谐振还是串联谐振电路?
东方:电容和变压器初级线圈是并联的,如果参数合适当然是并联谐振了。并电容前,总电流0.08A,并电容后总电流下降,你说是什么原因?
XW:并联谐振时,总阻抗是增大的,电流是减小的,与书中观点相同。
东方:并联谐振时,电流是减小的,这不就对啦!
XW:gclzfc 怎么讲?
gclzfc :就看串联谐振时,从电源输入的电流是否增大?我个人试验结果是:当电路谐振时,从电源输入的电流是减小的。
XW:也就是说,gclzfc 先生认为:
    并联谐振时,电流是减小的;
    串联谐振时,电流也是减小的!
东方:不论串联或并联,电流都是减小的!这可能吗?“节电的研究可以说是我的一生”这样度过一生也太不值当了!(东方感言)

楼主:
回复东方:科学上的争论与政治上不同,我们没有利害关系。你们为了帮助别人,提高自己;我是为了宣传节电的事实,想得到大家的帮助。

在争论时观点谁错谁对没有关系,只要能有一个正确的结论,推动节电工作,就是我们共同的胜利!如果达不到,也没有关系,就当成一种娱乐!我的一生是不值钱的,只要做的事有利于人民,就是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网友A:
gclzfc: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东方:也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呀!你看你推荐的外行13试验,季全共先生画了图,都是符合书上的谐振理论的,你怎么就得出和书上讲的不同的结论,还说能用于节能!

XW:节能无罪,宣传有理!

东方:那也不能向能量守恒定律开刀呀!

gclzfc:我的一生是不值钱的。

东方:但你把刘志斌也搭上了!他为了救你,自己也陷进去了,写了那么多,你还是不回头。

千年万年我也不回头
啊永不回头

楼主:
回复东方:

关于能量守恒定律问题?我承认是正确的,但任何定律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不能因为守恒定律,就否认节电事实的存在。

1、负载做功是由能量转变的,负载做功大小与消耗的能量大小成正比。

2、在电路谐振时,如果负载做功增大,从电源输入的能量没有增加,那么能量从哪来的?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必然有新能量产生。因为有内电动势存在,并输出了无功电流,视在功率增加,有功功率增大,负载做功增多。

3、科学试验失败的次数总是大于成功的次数,不能利用失败的数据,否认节电的奇迹的事实。节电奇迹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论人们怎样否认它,说节电是窃电,但电费仍然少交43%,调谐电路仍然会选择信号。

4、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们不知道缺少电能的滋味,所以也就没有研究节电。如果你们家里长期停电,对节电奇迹能不感兴趣吗?对节电现象我调查多次,节能报也报导过无功补偿节电的效果。电铲在无功补偿前起动需3分钟,补偿后不到一分钟就起动了,能说无功补偿对负载做功没有影响吗?

网友C:
外行13试验: 变压器做功增加是由于变压器电压提高 变压器电压提高是由于线路电压降减少 线路电压降减少是由于总电流减少 总电流减少是由于由于无功电流减少 无功电流减少是由于无功功率减少 无功功率减少是由于变压器大部分无功功率不再从电源取用 变压器大部分无功功率不再从电源取用是由于电容器提供了大部分无功功率

楼主:
回复季全共:引用:“变压器做功增加是由于变压器电压提高 变压器电压提高是由于线路电压降减少 线路电压降减少是由于总电流减少 总电流减少是由于由于无功电流减少 无功电流减少是由于无功功率减少 无功功率减少是由于变压器大部分无功功率不再从电源取用 变压器大部分无功功率不再从电源取用是由于电容器提供了大部分无功功率 ”

回复:1、变压器做功增加是由于变压器电压提高,.......所有原因都与谐振现象有关系,无功功率是从电容器支路供给的。如果没有电容器,一切都不会发生。但电容器的容量必须适当。

2、根据书中讲的并联电路谐振时,负载中的电流是输入总电流的Q倍;无功补偿时,虽然不属于书中讲的谐振,但也属于广义的谐振,负载中的电流一定会大于输入的总电流。从小试验中看:0.087大于0.06;

3、书中没有讲并联谐振时负载两端的电压会提高,但没有电压提高,电流怎么会增大呢?从实践中看:电压和电流同时增大 ,又因有功功率因数值不变,所以电感负载有功功率增加。9.6大于8.1,电感功率增大,所以输出增大。8.82大于7.56

4、因为谐振时产生的能量不计算,所以才出现输出大于输入怪现象。8.82大于8.1;但8.82小于9.6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5、注意:为什么有的单位安装电容器后,电流减少50%左右,电费不少交呢?这是因为交电费的电能表,安装在电容器附近,在小试验中如果在这个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是谐振后增大的电能。消耗的电能没有减少,电费就不会少交。

如果在变压器前面的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因输入的电流减少,电压不变,测量出的电能一定会减少,电费就会少交。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有的人做节能试验失败,其实是测量方法不正确,我经过这样的事情,后来才知道是测量不正确产生的。

网友A:
XW:楼主讲“串联谐振”,但图上却是并联谐振,怎么回事?

东方:这个图不是楼主的实验图,楼主的实验是这样的:

“谐振发电器”发电试验

2008年5月11日上午
“谐振发电器”试验:“谐振发电器”与其他单位的“节电器”基本相同,为了区别现在的“节电器”,按物理意义起名为发电器(书中称调相机也称无功发电机)。与“节电器”不同之处:有理论基础,节电效果大,应用范围广泛。
一、电源220伏接第1变压器110伏,串联15W灯泡1个;第2变压器前串联电容器,输出端接15W灯泡。

1、安装“谐振发电器”前:在第一变压器输出端,直接接15瓦灯泡,无电容:第一变压器输入电流0.1728安,电压14伏,如:图(a)所示。
第1变压器输出电压32.5伏,输出电流0.0572安。输出为纯阻性负载。
(1)第1变压器输入视在功率:0.1728×14=2.419伏安;
(2)电感空载损耗功率: 2.419-1.859 = 0.56伏安
(3)1变输出有功功率: 32.5×0.0572 = 1.859伏安。
2、安装“谐振发电器”后:(接第二变压器,串接第二变压器和电容1.0微法时),第一变压器输入电流0.1567安,如:图(b)所示。第2变输出63.0伏,电流0.0685安。
(1) 第1变压器输入电感电流减小:(0.1728-0.1567)÷0.1728×100%=9.32%
(2) 第2变压器输出有功功率:0.0685×63.0=4.3155瓦
(3) 第2变输出有功功率增加:(4.3155-1.859)÷1.859×100%=132.14%
二、对试验结果的分析:(第1变压器输入端的小灯泡,是为了创造条件做试验,消耗电能不计算。)
1、当电源电压不变,输出阻抗不变时,输出增大必然有一定的原因,直接接入灯泡时,灯泡中的电流很小,有功功率为1.859瓦,
2、当接“谐振发电器”时,因电源电压不变,输入电流减小, 第一变压器输入电感电流减小9.32%;
输入的有功功率不会增加,灯泡损耗减小(可代表线路中的总电阻值)。
3、输出对比:
(1)当安装“谐振发电器”时(电感加电容),输出增加到4.3155瓦,增加132.14%;
(2)当安装“谐振发电器”时,第1变压器输入电感电流减小=9.32%;从电源输入的有功功率不会增加。

联系人:曾凡昌 ,电话:0419-5110872;邮 箱:gclzfc@163.com,
地址: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团山街头道沟委6组16-4-4, 邮 编:111007

网友A:
1、串联电容器C接入任何部位,只要电容器C大小合适,发生谐振,灯炮都会亮度增大;

2、灯炮都会亮度增大,说明电能来自电源;

3、如果电源侧灯炮亮度不变呢?不会,因串联谐振电抗下降到零阻抗降低,电流增大。

网友A:
楼主的数据不全或不准确!发回去重测!测准了写全了再来就好了,不然白白浪费刘志斌宝贵的生命呀!

XW;有这么严重吗?

东方:时间就是生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节省时间,也就是使每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寿命。

XW:好像“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吧?

东方:测错了效益也没有了,何来生命?

XW:何以见得错了?

东方:你看15W的灯泡,不讲额定电压多高,怎么算?

XW:那不就是220V嘛!

东方:15W/220V=0.06818A,可是,图中灯泡串了一个变压器的线圈,接在220V电源上,电流反倒大起来达到0.1728A,功率接近100瓦呀!可不要把灯泡烧坏了!

XW:刘志斌的生命都在所不惜,他会顾及灯泡的寿命吗?

东方:这……有你这么说话的吗?问题是灯泡烧了,电流怎么测?

XW:不可能烧的!除非他真是“谐振发电器”,电流不会超过15W的额定电流0.06818A的!

东方:那还是测不准关系嘛!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

试验是我做的还是您做的?谐振时电源输入电流减小9.32%,为什么非得说是增加呢?如果您认为是增加,必须把您的试验结果发表出来。如果您总是这样说话,争论就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A:
1、串联谐振选频率信号,就是铁证,如果阻抗不降低,电流不怎大,输出的功率信号哪里来;

2、串联谐振、并联谐振到处都有应用,从来就没有例外发生,别自己忽悠自己了;

3、串联谐振负载功率增大,电路电抗趋于零,电路失去了电抗的分压作用,合情合理!

网友A:
4、并联谐振,电路电抗趋于无穷大,阻抗增大到R,由于电路失去电抗的分流作用,电流减小,损耗减小,压降损失减小,电能质量提高,电源利用率提高,理论实践一大堆!

楼主:
请教刘志斌老师:

串联谐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是因为输入电流增大;并联谐振输入电流减小, 是否还能选择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联谐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是因为输入电流增大;并联谐振输入电流减小, 是否还能选择信号?

1、调谐电路,必须用串联谐振电路,因为串联谐振可以获得功率较高的信号;

2、串联谐振、并联谐振都与频率有关,对信号的作用相反:

1)串联谐振电抗为零,信号很容易通过;

2)并联谐振电抗无穷大,信号很难通过;

3)所以都可以用来选择频率信号,一个是让其通过,一个阻挡不让通过;

4)在高频电路里,所谓的吸收回路、高通滤波器、选通滤波器等等都离不开它们俩!

网友A:
这回是刘志斌错了。

XW:错在哪里?

东方:调谐电路,必须用串联谐振电路。

XW:应该怎么讲?

东方:调谐电路,既可以用串联谐振电路,也可以用并联谐振电路。

gclzfc:并联谐振输入电流减小, 是否还能选择信号?

XW:那是gclzfc请教刘志斌的,你管他则甚?

东方:要听一听不同意见嘛!

XW: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行!反对的意见你也可以讲。

东方:那还差不多!“并联谐振输入电流减小”不错,但谐振电路内部的电流比输入电流大Q倍呢!

XW:真有此事?

东方:谁还骗你不成?

XW:那我要刘志斌确认才信。

东方:刘志斌指定是知道的!他小时候没准装过单管收音机,你问他输入回路是怎样的?

XW:怎样的?

东方:请看图:

       输入回路就是并联谐振回路。

XW:我去请教刘志斌先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输入回路就是并联谐振回路。……

1、东方给出的图中,由天线、线圈L1、电容C1构成调谐回路;

2、由天线、线圈L1、电容C1构成调谐回路,是串联谐振电路,不是并联谐振电路;

网友A:
3、“…… 输入回路就是并联谐振回路。……”, 这是东方自己说的;

4、大家都知道我是说“调谐电路一定是串联谐振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点击察看原图

1、图C1、L1、天线信号源构成串联调谐回路;

2、线圈L1、L2是变压器耦合电路;

3、线圈L3高频再生反馈电路,正反馈;

4、D1、D2构成检波电路;

5、GZL是高频厄流圈;

6、C2、C3是高频耦合隔直电容;

7、东方说“输入回路就是并联谐振回路”,请问谐振电容是哪个?谐振频率是多少?

网友A:
一场混战。

XW:但是,刘志斌好像确实是装过这个收音机似的——你看他原理讲的多清楚!

东方:是的!但除了输入回路就是并联谐振回路,他不清楚之外。

XW:刘志斌问你:谐振电容是哪个?谐振频率是多少?

东方:是C1非C0 !谐振频率535~1605KC。

gclzfc :哈哈!这回如果浪费生命是刘志斌不知道输入回路就是并联谐振回路引起的。没我的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输入回路就是并联谐振回路……是C1非C0 !谐振频率535~1605KC

219.149.53.240/jhy/zl/jxzy/flashkj/3/3.7.1.swf

219.149.53.240/jhy/zl/jxzy/flashkj/3/3.7.1.swf

网友A:
1、调谐电路可以是串联谐振,也可以是并联谐振;

2、说调谐电路只能用串联谐路的说法错误,不过电路接法各不相同;

3、向东方师傅致敬!

网友A:
毛泽东同志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刘志斌就是这样的人呀!

XW:好!这回刘志斌确认了,我也相信了。谢谢!

楼主:
请教:电路谐振与无功补偿电路电感负载的电流计算公式是否相同?书中讲在并联谐时,负载中的电流是输入总电流的Q倍,是什么意思?如果Q值,只有一个,那么,谐振后的电流是否就等于谐振前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书中讲在并联谐时,负载中的电流是输入总电流的Q倍,是什么意思?……

1、当电感L与电容C并联接入电源电压U:

1)支路电感L的感抗XL、电流为IL,IL=U/XL=U/2ΠfL;

2)支路电容C的容抗XC、电流为IC,IC=U/XC=U 2ΠfC;

3)电源电压U的输入电流I是: I = IL-IC;

4)如果电源频率f大小恰好使XL=XC,那么 IL=IC,I = IL-IC=0,总阻抗Z=X=∞;

5)如果电感L与电容C有损耗,设其等效电阻为R,R的物理意义就是导线电阻、电容漏电阻、其它损耗;

6)这样就出现第三条支路电阻R,其电流Ir,Ir=U/R;

7)这样就出现第三条支路电阻R,其电流Ir,Ir=U/R,电路总阻抗1/Z=1/R+1/X,即Z=R;

网友A:
8)这样就出现第三条支路电阻R,其电流Ir,Ir=U/R,电路总阻抗1/Z=1/R+1/X,即Z=R,电压U的输入电流I就不是零,而是I=Ir=U/R;

网友A:
2、如果电感L与电容C没有损耗,电源电压U的输入电流I=0,这时IL、IC就是I的无穷大倍,IL/I=∞;

3、如果电感L与电容C有损耗,电源电压U的输入电流I=U/R,这时IL、IC就是I的XL/R倍,IL/I=XL/R;

4、所以并联谐振时,电感L与电容C的电流可以是总电流的无穷大倍,或者是XL/R倍,如果R小是XL的1/1000,那么电感L与电容C的电流可以是总电流的1000倍;

5、我们把并联谐振称作电流谐振,即IL-IC=0;

6、我们把XL/R的比值称作品质因数,用Q表示,其物理意义表示电感L与电容C的电流可以是总电流的Q倍;

7、一般并联谐振的电容漏阻抗可以忽略,那么R就只有线圈L的导线电阻了,这样品质因数Q就决定线圈的导线电阻了;

8、一般并联谐振的电容漏阻抗可以忽略,那么R就只有线圈L的导线电阻了,这样品质因数Q就决定线圈的导线电阻了,所以在绕制调谐线圈时,为了提高品质因数,用对高频电流电阻小的多股铜线或银线!

网友A:
9、在电力电路中,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时,也是并联谐振:XL=XC,那么 IL=IC;

10、在电力电路中,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时,也是并联谐振:XL=XC,那么 IL=IC,而电感负载的电阻R的损耗,就是我们要求保护的有功功率;

11、如果电感负载功率因数低,就意味着Q=XL/R大,功率因数高,就意味着Q=XL/R小;

12、电力电路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时,并不要求Q值大还是小,所以一般不说品质因数的问题;

网友A:
13、在电力电路中,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时,我们只要求并联谐振:XL=XC,那么 IL=IC,I=Ir=U/R;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老师:
请教:已知电源电压220伏,电感负载1.1W,功率因数0.01,求串联谐振时负载中的电流和有功功率?

网友A:
14、并联谐振时,电源输入的电流I=U/R,电源输入的功率P=UI,也就是说电源输入谐振电路的电能恰好等于谐振电路的功率损耗;

15、并联谐振时,电源输入的电流I=U/R,电源输入的功率P=UI,也就是说电源输入谐振电路的电能恰好等于谐振电路的功率损耗,这就是说谐振电路在谐振过程中的损耗由电源来补充,或者说谐振电路输出多少电能,电源就输入给谐振电路多少电能,能量既没有创生,也没有被消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老师:
请教:已知电源电压220伏,电感负载1.1W,功率因数0.01,求串联谐振时负载中的电流和有功功率?

1、已知:U=220V   S=UI    P/S=R/Z=COSΦ=0.01      P=IIR

2、求解:

1)电感负载的视在功率S、总电流I:

                   S=P/COSΦ=1.1/0.01=110

                    I=S/U=110/220=0.5

2)电感负载的串联电阻R、总阻抗Z、感抗XL:

                    R=P/II=1.1/0.5 0.5=4.4

                    Z=R/0.01=4.4/0.01=440

                   XLXL=ZZ-RR       XL=√4.44.4(10000-1)=4.4  √9999

3)电感负载的串联谐振电容容抗XC、总阻抗Z、总电流I、总功率S、有功率P:

                    XC=XL=4.4 √9999

                    X=XC-XL=0    Z=X+R=R=4.4

                    I=U/Z=U/R=220/4.4=50

                    S=UI=P=220 50=11000

网友A:
3、结论:

1)电感负载串联电容器,串联谐振时,电感负载的感抗XL的电压由容抗XC的电压提供,电源电压不再给感抗XL分压;

2)电感负载串联电容器,串联谐振时,电感负载的感抗XL的电压由容抗XC的电压提供,电源电压不再给感抗XL分压,电源电压直接加到电阻R上;

3)所以电阻R的功率由1.1W增大到11000W,是原来的10000倍;

4)串联谐振时,谐振电路的损耗 11000W是电源提供的,也就说串联谐振电路的有功功率不是它创生的,而是电源提供的能量!

5)串联谐振时,电感负载承受的电压是电源电压与电容电压的矢量和,导致电感负载工作电压提高并远远超过电源电压,使电感负载过压,有功功率剧增,甚至损坏!

6)所以电力无功补偿,不采用电感负载串联电容器的方式,而是采用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的方式;

7)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的无功补偿方式,其优点就是不影响原电感负载的工作状态!

网友A:
4、举例:电焊机空载,功率因数低,有功损耗低,如果串联补偿到cos=1,电路会出现短路!

网友A:
5、举例:电力系统用串联谐振的方法,消除传输线路的感抗无功压降,降低传输线路压降损失,提升现场电压;

网友A:
1、楼主,谐振电路的有功功率都是电源做的,没有任何能量创生!!!

2、谐振电路的R,即是谐振电路电能的消耗者,也是电源对其做功者,R的电流Ir=U/R,R的功率P=UI ,充分说明了这一切!

网友A:
3、楼主,真理是有力量的,你一定会走出那个死胡筒的,你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大家都相信你!!!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网友:
1、从并联谐振看,感抗与容抗互相抵消时,产生电抗无限大,从电源输入的电流减小。为什么在串联谐振时感抗与容抗互相抵消时,产生的电抗就是无限小呢?电流增大呢?
2、电感负载中的电压是输入电源电压的Q倍,低电压向高电压送电,能短路吗?
3、现在利用串联方法补偿无功功率已经在实践中应用,这是为什么呢?
4、我亲自己做几次串联试验,其结果都是输入电流减小?您能做出输入增大的试验结果吗?注意:必须从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
5、并联谐振时,输入不增加,输出不增大,为什么人们利用并联谐振也会选择信号呢?
节电奇迹您不相信,为什么不去调查揭发他们的窃电行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网友:
1、从并联谐振看,感抗与容抗互相抵消时,产生电抗无限大,从电源输入的电流减小。为什么在串联谐振时感抗与容抗互相抵消时,产生的电抗就是无限小呢?电流增大呢?
……

1、并联谐振,是XC、XL、R的并联电路,计算并联电路的总阻抗的方法是,1/XC-1/XL=1/X,1/XC-1/XL=0,X=∞;

2、串联谐振,是XC、XL、R的串联电路,计算串联电路的总阻抗的方法是,XC-XL=X,,X=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网友:
……2、电感负载中的电压是输入电源电压的Q倍,低电压向高电压送电,能短路吗? ……

1、在串联谐振无功补偿电路中,是XC、XL、R的串联电路,它们的电流相同,电压不同,XC、XL的电压值很大,是电源电压的Q倍,但是它们两个总是负极接负极,或者是正极接正极,电压的矢量和为零;

2、举例说,你把相同的两个电池的负极接负极,那么你用电表量一下正极与正极的电压,看看是不是零?!

3、XC、XL、R的串联,XC、XL的电压矢量和为零,电源电压U不就加到电阻R的两端了吗?!

4、如果R很小,不就将电源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网友:
……3、现在利用串联方法补偿无功功率已经在实践中应用,这是为什么呢? ……

1、串联方法补偿无功功率与并联联方法补偿无功功率不能相互取代,各有各的使用条件和情况!

2、特别要提出的串联方法补偿无功功率不能随便用,用错了会烧负载设备的,用错了会对电网产生过电压,后果不可估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网友:
……

4、我亲自己做几次串联试验,其结果都是输入电流减小?您能做出输入增大的试验结果吗?注意:必须从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

……

1、“做几次串联试验,其结果都是输入电流减小?”,不是串上电容电流就增大,也会减小,有下列几种情况:

1)如果容抗>2倍的感抗,总阻抗增大,电流减小,电路电流超前为容性电流;

2)如果感抗<容抗<2倍的感抗,总阻抗减小,电流增大,电路电流超前为容性电流;

3)如果感抗=容抗,总阻抗减小到R,电流最大I=U/R,电路电流为有功电流;

4)如果感抗>容抗,总阻抗减小,电流增大,电路电流滞后为感性电流;

网友A:
2,变压器的原边电流跟随副边电流的减小而减小、增大而增大,不会出现副边电流增大原边电流减小的情况;

3、所以“注意:必须从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是不必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网友:
……
5、并联谐振时,输入不增加,输出不增大,为什么人们利用并联谐振也会选择信号呢?
节电奇迹您不相信,为什么不去调查揭发他们的窃电行为呢?

1、并联谐振时,输入不增加,输出不增大,是电源电压保持不变的结果;

2、并联谐振时,电源电压在谐振时增大,输入增加,输出增大,就具有选择信号的作用;

3、并联谐振时,电源电压在谐振时增大,是指电源内阻很大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下,并联谐振阻抗增大,电流减小,端电压增大;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网友: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网友:感谢您的回复!

太好了!终于明白过来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呀!为您二位的探索精神叫好!祝你们走出误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XW:毛主席的教导啊!我懂。

东方;让生命因你而精彩!

楼主:
尊敬的电工朋友:

有没有助人为乐的朋友,帮助做串联谐振小试验?试验时所购的设备费由我承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尊敬的电工朋友:

有没有助人为乐的朋友,帮助做串联谐振小试验?试验时所购的设备费由我承担!

咋又转回来啦?不能再把刘志斌们转进去了!如果鲁迅在,肯定是要发出新的“呐喊”。

XW:喊什么呢?

鲁迅:救救志斌!

网友A:
……

点击察看原图
3、输出对比:
……
(2)当安装“谐振发电器”时,第1变压器输入…电流减小=9.32%;从电源输入的有功功率不会增加。
……

1、“第1变压器输入…电流减小=9.32%;从电源输入的有功功率不会增加。”,不对!
2、总电源电压220V不变,第1变压器输入…电流减小=9.32%时,因总电源220V到第1变压器输入端串联灯炮的电流减小,压降减小,第1变压器输入端的端电压提高;
3、第1变压器输入端的端电压提高,从电源输入的有功功率不会增加的判断错误!
4、楼主知道测量输入减小的电流,也应该检测输入的端电压的增高,这是这个实验的关键,它决定输入功率的大小,直接决定本实验的结论的正确性!!!
5、只有输出对比,没有输入对比,是这个实验错误结论的关键!!!

网友A:
楼主,你把你的实验重做一遍,把数据发上来,一定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大家等着你!

楼主:
回复主志斌:

我在本帖中是求助做串联小试验的,有助人为乐者,本人感谢!

对于我做的试验是否正确?是由你自己做试验,利用数据说明我的试验是否正确?不能再让我重做试验,我就是做一百次,你也不会相信的。节电奇迹有许多单位做出来的事实,电费少交43%和50%的你不照样不相信吗?

网友A:
“电流减小,压降减小,第1变压器输入端的端电压提高”,你的实验数据是什么?

楼主:
回复刘志斌:

1、在第一变压器输出端,直接接15瓦灯泡,无电容:第一变压器输入电流0.1728安,电源228伏
第1变压器输出有功功率: 32.5×0.0572 = 1.859伏安。

2、接第二变压器,第二变压器串联电容1.0微法时,第一变压器输入电流0.1567安,。
电源输入电压228伏,第二变压器输出63.0伏,电流0.0685安。
(1) 第1变压器输入电感电流减小:(0.1728-0.1567)÷0.1728×100%=9.32%
(2) 第2变压器输出有功功率:0.0685×63.0=4.3155瓦
(3) 第2变压器输出有功功率增加:(4.3155-1.859)÷1.859×100%=132.14%

网友A:
220V /15W 的灯泡,电阻是3226Ω;

电流0.1728A   P=I^2R=0.1728X0.1728X3226=96.35W

这都是欧姆定律的事,如果搞不清楚,怎么挑战能量守恒定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刘志斌:

1、在第一变压器输出端,直接接15瓦灯泡,无电容:第一变压器输入电流0.1728安,电源228伏
第1变压器输出有功功率: 32.5×0.0572 = 1.859伏安。

2、接第二变压器,第二变压器串联电容1.0微法时,第一变压器输入电流0.1567安,。
电源输入电压228伏,第二变压器输出63.0伏,电流0.0685安。
(1) 第1变压器输入电感电流减小:(0.1728-0.1567)÷0.1728×100%=9.32%
(2) 第2变压器输出有功功率:0.0685×63.0=4.3155瓦
(3) 第2变压器输出有功功率增加:(4.3155-1.859)÷1.859×100%=132.14%

1、在第一变压器输出端,直接接15瓦灯泡,无电容:第一变压器输入电流0.1728安,第一变压器输入电压(?)V,电源228伏 :

第1变压器输出有功功率: 32.5×0.0572 = 1.859伏安。

第1变压器输入有功功率:(?)V × 0.1728= (入1)伏安

2、接第二变压器,第二变压器串联电容1.0微法时,第一变压器输入电流0.1567安,第一变压器输入电压( ?  )V。
电源输入电压228伏,第二变压器输出63.0伏,电流0.0685安。

(1) 第1变压器输入电流减小:(0.1728-0.1567)÷0.1728×100%=9.32%

      第1变压器输入电压增大:(?)-(?)=(?)V

(2) 第2变压器输出有功功率:0.0685×63.0=4.3155瓦

      第1变压器输入有功功率:0.1567×(?)=(入2)瓦

(3) 第2变压器输出有功功率增加:(4.3155-1.859)÷1.859×100%=132.14%

      第1变压器输入有功功率增加:(入2)-(入1)÷(入1)×100%=(?)%

网友A:
只有输出对比,没有输入对比,是这个实验错误结论的关键!!!

楼主:
回复刘志斌:

我做试验两个目的:1、外加电感和电容与加前对比:在电源和负载大小不变的条件下,看负载是否多做功?因为做功增加132.14% ,目的达到了,说明试验成功!

2、串联谐振时,电源输入的电流是增大还是减小?试验结果是减小的,完成了试验目的。

3、其它的数据不需要知道,因为一切变化都是与串联电容器产生的。只要输入的电流不增加,电源电压不改变,那么就是输入的电能不变,输出增大,必然有新能量产生?共振、共鸣和谐振都是一种物理现象,这些现象都是由能量变化产生的,与能量守恒定律没有矛盾。

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数据,请您自己做试验!科学发展是依靠科学试验;世界上没有一个科学家迷信书本,不做试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切变化都是与串联电容器产生的。只要输入的电流不增加,电源电压不改变,那么就是输入的电能不变,输出增大,必然有新能量产生?……

1、“只要输入的电流不增加,电源电压不改变,那么就是输入的电能不变”,不对,仅仅是电源输出的视在功率不变;

2、视在功率不变,无功功率减小,有功功率增大,即电源有功功率增大;

3、视在功率不变,无功功率减小,有功功率增大,即电源有功功率增大,没有新能量的创生;

4、视在功率不变,无功功率减小,有功功率增大,即电源有功功率增大,没有新能量的创生,“必然有新能量产生”的判断有误!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朋友:

串联小试验是否不会做?为什么不做一次小试验,利用事实说话呢?如果您能做出串联谐振时,从电源输入的电流增大,我在网上向您公开道歉!

尊敬的电工朋友:您们是否替刘志斌做一次串联小试验呢?要助人为乐!

网友C:
请楼主把小试验电路图发上来,65楼电路图对不对? 变压器1容量多少、一次额定电压多少、二次额定电压多少? 变压器2容量多少、一次额定电压多少、二次额定电压多少? 两个灯泡是否都是220v 15w? 电容器耐压多少、电容量多少 楼主把上面参数告诉网友,大家才能重复你所做的试验。 还有楼主测量电压、电流不知是用什么仪器, 特别是电流,0.05A那么少不知楼主如何测量 是把表卡在电路上,还是把表直接串在电路?

楼主:
尊敬的季全共:

对不起,我不会做图和发图。我在网上发表文章目的是寻找合作者,能找到更好,找不到也就放弃了。在文章中有的地方说话不当得罪了电工朋友,请原谅!

如果你是为了解答我提出的问题,我看没有必要?如果是为了研究节约电能,不必利用我做的试验图。只要有电感、电容变压器和电灯泡就可以了,你们的办法比我多。

我做的小试验,不是超前的,是落在实践后面的。在当代治理谐波的节电中,就是在总电路中增加电抗和电容的,他们是以治理有害谐波为目的,不曾想起到了节电作用。有的单位电费减少50%;因为我做的小试验结果与他们的节电奇迹一样,所以在论坛中发表,只能做为参考,信不信由你们。我认为否认节电奇迹是不正确的,解答不出来是正常的。对“节电之谜”的研究是大家的责任和义务!

因为当代能源紧张,节电是件大事,从节电奇迹中发现:电能增大一倍或称节约50%,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果推广经济意义极大,所以我一再坚持,请原谅!

我是一个无能的人,因为研究节电的人很少,我是进退两难?前进没有人支持?后退新观点就会夭折?

网友A:
“有的单位电费减少50%  ,你如果相信,你一定能把实际做法和原理说给大家听,大家会支持你的!

楼主:
回复刘志斌:

一、三个节电效果基本相同:1、有的单位有功功率因数很低在0.5左右,全部是异步电动机,利用无功补偿的方法电能增大一倍,例如:光都混凝土公司:2号搅拌站安装“节电器”(电容器)前后对比:
①安装前:功率因数0.31,电感负载功率28.8KW;
②安装后:功率因数0.98,电感负载功率63.2KW;负载输入功率增大了34.4KW,增大了119.44%,证明在无功补偿时电能增大一倍。

2、治理谐波节电:《治理谐波就是节能》我们对中山市的一家塑料厂进行的治理就证明了这一点,谐波的含量从80%下降到8%,波形也明显改善。这个厂的电费也从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

3、自己做的 小试验:谐振发电器"试验结果:
(1)接“谐振发电器”前试验结果:输出有功功率:1.859W。
(2)接“谐振发电器”后试验结果:输出有功功率:4.3155W 。
(3)输出与输入对比:(4.3155-1.859)÷1.859×100%=132.14% ,
二、在调谐电路中,品质因数在一百以上,负载做功谐振时比不谐振时相差一百倍以上。

经计算只要有功功率因数在0.6以下,补偿到0.98以上,节约电能就可以达50%左右,按节约后的电能计算,就是相差一倍。

三、节约电能计算方法:1、在电路谐振时,在电信技术中没有讲功率计算问题,只讲并联谐振时负载中的电流是输入总电流的Q倍,串联谐振时负载中的电压是输入总电压的Q倍。没有计算负载中的流和电压的例题。

2、我对此计算研究30多年,利用有功功率因数变化是计算不出来的。在08年通过对节电例题计算,通过三个三角形公式推导,总结出新的计算方法:认识Q的真正意义:是感抗与纯电阻之比。

 (1)Q是没有谐振时,感抗与纯电阻之比,利用它不能计算出谐振时的电流和电压值。此时的总阻抗值是电源电压与负载总电流的比。

(2)Q2是谐振时,感抗+电抗与纯电阻之比,因为增加了电抗值,所以Q值增大,负载中的无功电流增加,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同时增加。总阻抗为电源电压与谐振前的有功电流之比。

此计算是假设电压不变时电流值,电流实际没有计算值大;实际电压也提高,否则,电流不会增加。此计算结果符合节电的奇迹。

数学计算结果是理论是否正确的关键。谐振能存在有事实存在,能测量出它的大小,能计算出它的产生原因。这种计算方法是书中没有的,节电单位没有研究的,我问过节电单位的节电计算问题,他们没有一个单位回答出来,都说是实际测量出来的。

节电奇迹好比公安系统的案例:节电奇迹就是一种案情?否认这个案情,就不能立案。我们研究前题条件就要承认节电奇迹是事实,然后研究产生的原因,总结出计算方法,把人们对实践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取得革命的胜利!同理,节电没有理论指导,推广也非常困难。至今人们对节电奇迹不相信的人占99%以上,包括各级领导。

新观点宣传不出去,只能在论坛中发表。你们不理解,我不生气,但我说不适当的话,也请你们原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刘志斌:

一、……例如:光都混凝土公司:2号搅拌站安装“节电器”(电容器)前后对比:
①安装前:功率因数0.31,电感负载功率28.8KW;
②安装后:功率因数0.98,电感负载功率63.2KW;负载输入功率增大了34.4KW,增大了119.44%,证明在无功补偿时电能增大一倍。……

1、如果电源电压正常,无功补偿不会出现电感负载有功功率增大119.44%的情况;

2、电感负载有功功率增大119.44%的情况,说明电感负载无功补偿前严重出力不足,功率低下;

3、上述情况只能是负载端电压偏离额定值很多,造成负载严重出力不足甚至无法正常运行的原因;

4、并联无功功率补偿使得电路无功电流下降,输电线路压降减小,负载端电压提高;

5、也可以通过串联无功功率补偿,消除输电线路的感抗压降,负载端电压提高;

6、负载端电压提高到额定状态,电感负载满负荷运行,系统功率增大;

7、负载端电压提高到额定状态,电感负载满负荷运行,系统功率增大,但是电费不可能少交;

网友A:
8、如果确系上述情况,最根本的方法是解决供电电源电压不足的问题;

9、因为这种补偿使得负载端电压提高,在负荷变化时,系统运行会出现极度不稳定,甚至出现系统过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治理谐波节电:《治理谐波就是节能》我们对中山市的一家塑料厂进行的治理就证明了这一点,谐波的含量从80%下降到8%,波形也明显改善。这个厂的电费也从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

1、“谐波的含量从80%下降到8%”,谐波的含量是怎么定义的?谐波的含量80%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2、谐波可以滤除,不可以转化成工频,就好像一杯90度的水,温度会自动下降,但不可能自动回到90度一样;

3、谐波可以造成供、用电设备发热,损耗增加,容量下降,电度表计量增大;

4、“电费也从每月22万下降到10万左右”,不全是谐波治理的原因,更多的可能是其它原因!

网友A:
回复刘志斌: 您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也确实助人为乐,东方佩服!但是对gclzfc 的问题为什么迟迟不能解决?您是不是也要分析一下?

XW:主要是gclzfc 先生自己不能提供准确的原始数据。有的只是他的想象。如:“有的单位有功功率因数很低在0.5左右,全部是异步电动机”

东方:请刘志斌先生留意一下,正常工作的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会这么低吗?

XW;还有那个65楼的图也是gclzfc 先生提供的,连15W灯泡的电流都不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到这种时候就会置之不理,还是一味的要别人帮他做试验。

东方:还有那个大同砖厂,我把人家的实验资料也找来发表了,根本没有他所说的“节电后:输入96KW,负载做功功率128 KW”的事。所有的资料都符合书上的理论。到这时,至少gclzfc 先生也得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无中生有的说能量守恒定律受到冲击?但没有,照例是一声不吭,现在又讲光都混凝土公司:2号搅拌站……这样不是没完没了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

 (1)Q是没有谐振时,感抗与纯电阻之比,利用它不能计算出谐振时的电流和电压值。此时的总阻抗值是电源电压与负载总电流的比。

(2)Q2是谐振时,感抗+电抗与纯电阻之比,因为增加了电抗值,所以Q值增大,负载中的无功电流增加,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同时增加。总阻抗为电源电压与谐振前的有功电流之比。

……

1、“Q是没有谐振时,感抗与纯电阻之比”,Q是电感负载的一个参数,它反映了谐振时电路参数间的关系;

2、“Q是没有谐振时,感抗与纯电阻之比”,谐振时,电感负载的性质没有变,Q值没有改变,所以Q的定义与电路是否谐振无关状;

网友A:
3、“Q2是谐振时,感抗+电抗与纯电阻之比”,Q2是楼主的一个自定义概念,概念的合理性与实用性有待研究或公认;

4、 “感抗+电抗”的说法,就缺乏合理性,电抗是感抗、容抗的代数和,“感抗+电抗”是什么物理意义?“谐振时,感抗+电抗”又是什么物理意义?

5、“因为增加了电抗值,所以Q值增大,负载中的无功电流增加…”,针对的是个什么电路,电路的工作状态、参数的实际测量值是多少?计算方法、计算值与实际表现间的关系存在什么关系?计算方法、计算值存在普遍意义吗?

网友A:
6、从你前边的发言看,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计算,是一个没有物理意义的计算,是一个没有实用意义的计算!

网友A:
7、如果你认为我说的不对,你可以举一个实例说明你的计算和方法的实用性、正确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节电奇迹好比公安系统的案例:节电奇迹就是一种案情?否认这个案情,就不能立案。我们研究前题条件就要承认节电奇迹是事实,然后研究产生的原因,总结出计算方法,把人们对实践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

1、“否认这个案情,就不能立案。”,案情是什么?“杀人了”三个字能不能立案?

2、你只说“节电奇迹”、节了多少电,谁也没有见,连个简单的述说都见不到,怎么立案?怎么承认?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如果你不承认节电奇迹是事实,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你的发言,我就不回复了,没有任何意义。

是否研究节电奇迹?是自愿的,不相信节电奇迹,就无法研究,不能把研究节电奇迹的人当犯人审问。我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总之,探讨节电奇迹无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观点宣传……

1、宣传新观点,你不能回避别人的提问;

2、宣传新观点,你必须勇于回答各种质疑、质询;

3、如果你这样做了,新观点的正确性别人也就领会了、承认了,才会获得成功!

网友A:
4、我真的想帮你,你的有关“做功增大”的事实,我接受,但是你的解释我无法接受,很抱歉!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回答问题也有一个前题,一个不承认节电事实的人,一个串联小试验都不能做的人,回答一万次也是没有用处的。

你的好心是让我放弃新观点,这个我办不到。如果你想参加研究节电奇迹,必须承认节电奇迹,你连小试验都不能做,怎么能研究呢?

研究节电奇迹,不是我个人的私事,是当代的大事,电能增大一倍左右,不值得探讨吗?

网友A:
今天我做了一个串联的小实验:

1、实验材料:

1)45W日光灯电感镇流器一个;

2)45W220V白炽灯一个,灯头一个;

3)45W日光灯用来就地并联补偿用的0.47μF220V电容器一个;

4)电源插头一个;

5)220V电源插座;

2、试验步骤:

第一步:

1)把45W日光灯电感镇流器、45W220V白炽灯串联与电源插头连接;

2)电源插头插入插座,观察45W220V白炽灯的亮度,发红;

3)拔下插头,断电瞬间,白炽灯闪亮一下灭掉;

第二步:

1)把45W日光灯电感镇流器、45W220V白炽灯、补偿用的0.47μF220V电容器串联与电源插头连接;

2)电源插头插入插座,观察45W220V白炽灯的亮度,白亮;

3)拔下插头,断电瞬间,白炽灯灭掉;

3、实验结论:

1)镇流器、白炽灯串联等效一个电感负载,由于感抗的分压作用,电路电流小,有功功率小,灯红;

2)电感负载串联电容器,谐振时,电路阻抗减小,电感负载失去分压作用,电路电流增大,有功功率增大,灯亮;

3)证明电工理论有关串联谐振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4)没有出现楼主说的,串联谐振电流减小,阻抗减小的情况!

4、这个实验取材方便,实验过程简单、明晰,结论鲜明。

 希望愿意做网友,亲自做一下,更希望楼主做一下!!!

网友D:
佩服几位求真知的态度。。。。。。

此贴必须加精!

楼主:
尊敬的刘志斌朋友:

你的试验结果与书中是相同的,我相信串联谐振时灯最亮。

但你分不清楚电流的来源?因为增加一个内电动势,所以灯最亮。要想知道电源输入电流大小?必须在前面增加一个调压器(或变压器),在调压器的输入端测量电流大小。

串联是否节约电能也要在调压器的输入端测量。如果你怕花钱,调压器钱可由我承担。

网友A:
引用 楼主:

……

但你分不清楚电流的来源?……

1、串联联谐振时,电流I=U/R;

2、U是电源电压,电流当然是电源输入的;

网友E:
本人在一家小化工厂呆过,有一台备用发电机以备停电时使用。空载时启动发电机,柴油机运行平稳无很大的噪音,排出的烟气也是淡青色的;随着负载的陆续投入(基本全是感性负载),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明显降低,柴油机噪音增大且黑烟滚滚;这时投入无功补偿电容,一切就恢复正常,就如发电机刚启动时一样。投入了无功补偿还能节约柴油,提高电网质量,何乐而不为呢!你们讨论的命题好像是个假命题,希望大家问问电业局的朋友,你们讨论的这些问题他们会给出参考答案的。

不知各位讨论的节点是不是提高无功功率因素呢?

个人以为是负载的大小决定线路电流的大小。功率因数提高,线路有功分量增加无用功降低,而我们所交的电费中包含了电网为您提供的无功功率费用,当然供电公司提倡的是无功功率就地补偿,你不补偿或补偿不合理他们就会向你收费。

这个补偿就是你们说的“节电器”吗?

电力系统中的计算和应用电子技术的计算有些地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希望大家啊指正!

楼主:
尊敬的YQI0109朋友:

你提供的情况很好,值得研究。但数据不全。请教:安装电容器前后,发电机输出的电流和电压是否有改变?都是多少是否测量过?

电感负载总消耗的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各多少?这是新问题,电力部门也是无法解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增加一个内电动势,所以灯最亮。……

1、电感、电容是储能元件,电阻是耗能元件,为什么?

2、电感、电容在交流电路中,由于线圈磁场、电容电场的变化产生电动势,叫内电势;

3、电源端电压U与电流I的方向相同时,电源做正功,输出电能,内电势为反电势吸收电能,这就是储能过程;

4、电源端电压U与电流I的方向相反时,电源做负功,回收电能,内电势为电动势释放电能,这就是回馈过程;

5、因为储能过程的能量≥回馈过程的能量,所以内电势不可能给电路提供电能,除非储能过程的能量<回馈过程的能量;

6、由于电感、电容的内电势储能过程、回馈过程相位相反,在串联谐振电路里,所以电容的内电势为电感的内电势提供了需要的储能、回馈能;

7、所以增加的电容内电势,没有能力给灯炮提供电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想知道电源输入电流大小?必须在前面增加一个调压器(或变压器),在调压器的输入端测量电流大小。

串联是否节约电能也要在调压器的输入端测量。如果你怕花钱,调压器钱可由我承担。

1、如果从负载路端看,电源内阻很大,会出现什么不同现象?

2、如果从负载路端看,电源内阻很大,电流在内组上的压降很大,负载路端电压U本来很低;

3、从串联补偿负载的阻抗Z的变化看,补偿后阻抗Z=R是减小的,电流是增大的;

4、电流是增大,电流在内组上的压降增大,负载路端电压U是下降的;

5、负载路端电压U的下降,又反过来抑制了电流的增大;

6、从电源的输出端看,路端电压的提高,意味着输出电流的减小,路端电压的降低意味着输出电流的增大;

7、怎么也不会出现电流减小的情况!

楼主:
回复刘志斌:

从并联假设例题看:Z不等于R,同样串联谐振Z也不等R;书中推导失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已经做过多次试验,串联谐振时,电源输入电流减小。

你不敢做此试验,不知道为什么?面子比真理还重要吗?

网友A:
1、实验结果电流增大,灯变亮,你说书中理论是对的!

2、你又说给前边加一个变压器,从输入端看电流会减小!

3、难道变压器的输出电流增大,输入电流会减小?!

网友F:
好贴,应该加精。......

楼主:
感谢wyb2866255回复:

如果按照书中理论推导,你的观点是正确的,过去我也相信书中理论不会错。

但实践现象不是由书中理论决定的,它有自己的规律,感抗与容抗不是互相抵消,而是互相利用,产生内电动势,电感负载中的端电压提高,电源电压不变,低电压向高电压输入电流会增大吗?但因为电感电压是由电源输入一定的能量产生的,所以电感不会向电源输送能量,但它的电压降,是电源和电容电压的矢量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刘志斌:

从并联假设例题看:Z不等于R,……

1、电感负载可以等效为XL、R的并联,并联假设例题计算的R=484;

2、并联谐振时,Z=R=48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同样串联谐振Z也不等R;书中推导失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电感负载可以等效为XL、R的串联,串联假设例题计算的R=174.2;

2、并联谐振时,Z=R=174.2;

3、书中推导失误,失误是什么?

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说说实践是什么?真理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做过多次试验,串联谐振时,电源输入电流减小。……

1、我的实验你说“…试验结果与书中是相同的,我相信串联谐振时灯最亮。”

2、你又说, “但你分不清楚电流的来源?”,难道我试验用的不是电源?

3、你又说,“…要想知道电源输入电流大小?必须在前面增加一个调压器(或变压器),在调压器的输入端测量电流大小。”为什么这时候用的同一个电源,就是电源了?

网友A:
4、请问调压器(或变压器)的一次、二次电流变化会相反,二次增大。一次减小???

楼主:
回复刘志斌:

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好奇,帮助我做了小试验:结果输入电流减小。你就是说一万次,也不如试验做一次,科学是最讲理的,它不会因为书中怎么讲的,就出现书中讲的结果。

你说过:如果输入电流减小,就承认节电奇迹,这句话还算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过:如果输入电流减小,就承认节电奇迹,这句话还算数吗?

1、我刚做过的实验,为什么不能算数?

2、我做的实验不算数,我说的话怎么算数?

3、“如果输入电流减小,就承认节电奇迹”,是你说的,我不可能这样无前提的说话!

网友G:
对gclzfc对我的回帖恢复,知道你对电工理论还是清楚的,你所说的节能实际上就是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的问题,一般多是采用并联电容补偿,因为并联电容不会改变原感性负载的电流大小及相位,只是由于C得并入,产生C的电流,C的电流与感性负载的电流的向量和,减小阻抗角(即功率因数角)提高了功率因数,使电网供电电流减小。而感性负载在电路的状态与原来一样(它的阻抗角与电流都不变),但如采用串联谐振方式,也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但C的串入,会改变原感性负载功率角及其电压,如计算的不好,会使原感性负载承受比额定的电压高的多电压,会很危险的,故现实中都采用并联电容而不是串联电容进行补偿。

楼主:
回复wyb2866255 :

在无功补偿时,提高电路中的有功功率因数,减少电路中的有功损耗,这是公认的,也是书中讲过的。

现在研究的是在电感负载中是否会节约电能的问题?利用电容器的调相作用,因为功率因数不能大于1,在电感负载中做功大小不变,是不可能节约电能的。
但在无功补偿时发现:电感负载做功增大,输入的电能减少?这是人们无法解答的怪现象?是承认怪现象,去探讨原因?还是否认现象存在,不去研究?这就是在论坛中争论的焦点。

网友E:
对:wyb2866255 关于

对gclzfc对我的回帖恢复,知道你对电工理论还是清楚的,你所说的节能实际上就是提高电路的功率因数的问题,一般多是采用并联电容补偿,因为并联电容不会改变原感性负载的电流大小及相位,只是由于C得并入,产生C的电流,C的电流与感性负载的电流的向量和,减小阻抗角(即功率因数角)提高了功率因数,使电网供电电流减小。而感性负载在电路的状态与原来一样(它的阻抗角与电流都不变),但如采用串联谐振方式,也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但C的串入,会改变原感性负载功率角及其电压,如计算的不好,会使原感性负载承受比额定的电压高的多电压,会很危险的,故现实中都采用并联电容而不是串联电容进行补偿。

内容的回复:

顶你,观点略同。

网友H:
在中国工控网对此话题最后一回(其实是俺被删的昨晚大半夜回复的部分内容):

电压源配电系统中,串联谐振对终端用户是危险的,一般采用并联补偿。如果电流源配电系统存在,那么恰恰相反,危险的将是并联补偿,串联补偿对于终端用户相对安全。

网友G:
gclzfc:,通过两次你对我回帖的答复,我知道,你是个肯动脑爱较真的人,而且是真正来探讨问题,不会因对方与自己观点不同而出口不逊。这我就放心了,我再说说我的看法:你说的“现在研究的是在电感负载中是否会节约电能的问题?利用电容器的调相作用,因为功率因数不能大于1,在电感负载中做功大小不变,是不可能节约电能的。”,你这个观点,我无法赞同:

1、作为一个感性负载,比如电机,它的感抗与内阻及功率因数等都是固定的,只要工作在额定电压下,它就会输出额定电流及额定功率。如果你提高电源电压,是可以增大它的功率,但此时电流也变大了,而且这种超电压运行也是不容许的。如果减小输入电压,电流是可以减小,但它的输出功率也减小了,这种欠电压运行也是不容许的。所以在实际应用中,是通过并联电容的方法来提高功率因数,达到使电源输出电流变小的所谓的节电作用的。切记:此时虽然电源电流减小了,但电机中的电流仍然是原来大小的电流及阻抗角,其原因就是电容电流的作用结果(电源电流等于电容电流与电感电流的向量和)。这种并联电容的电源电压,不会因外负荷的改变而变化。

2、如果把电容串接感性负载中,情况就不样了,我们先做这样一个试验:用一个灯泡与一个可调电感器串连接在电源上,把电感器调到最大电感值处,此时灯泡发光较暗,逐渐将电感调小,你会发现灯泡会逐渐变亮,此时电流表指示也逐渐变大,当把电感调到0 时,灯泡最亮,表指示值最大,这个事实你会承认吧,那好了,这个试验就相当把一个可变电容串入电感元件中的情况一样,因为在R L C 串联电路中,电流等于电源电压除以R L C的串联总阻抗,这个电流流过它们产生了电阻电压、电感电压、电容电压,电阻电压与电流同相位,而电感电压的相位超前电流相位90度,而电容相位却滞后90度,即L与 C 的相位相反,所以它两对外的等效阻抗(和阻抗)等于二者阻抗值之差,和阻抗的相位仍和电流相位仍成90度。如感性阻抗大于容性阻抗回路呈感性,否则为容性。如果一开始电容容抗相比感抗小得多,此时相当一个大电感与电阻串联,随着减小C值使容抗增大,这个等效的电感的感抗也随着变小,直到容抗等于感抗时,相当等效的电感调到0,而此时正是L C 串联谐振,回路呈纯电阻性,故此时电流最大。我真不知你是怎样做的试验,得出谐振时电路电流最小的结果来。

2、谐振时,由于电流最大,使此时电感与电容上的电压也最大,其值会大大的超过电源电压,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感性负载,其感抗值>>内阻,在正常情况下,电感承受外电压的绝大部分,而内阻上的电压很小,此时电流值等于内阻电压除以内阻的值,故很小,如串入电容,必然使回路的等效感抗减小使其电流增大,而这增大的电流必然会使感性负载的电压增大(感抗值不变),谐振时,由于内阻很小,使回路电流比没串电容时的电流大的多(甚至几倍),这么大的电流流过电感,产生的电压值,将大大超过外加电原的电压值,负载能不烧坏?除非降低外电压,使谐振时感性元件的电压等于额定值(可以计算出)才可。

3、你这用电容串入电感,怎样用于实际? 能像并联电容那样并联到电源上?如果把电容放在电源侧,必然是将电容串入火线后,对外输出,如这样,当外负载变化时(如启动不同数量电机)其等效的感抗也随之变化,你怎能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我个人认为你这种设想是行不通的,望你深思。这也是我对你的最后回帖,祝你好运!

网友I:
看看人家做的实验吧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Boardid=8&id=248117&replyID=1374331&star=1&skin=

网友I:
有人按楼主的要求做了试验,谐振前变压器输入电流0.138A,功率因数0.682,谐振后变压器输入电流0.118A,功率因数0.912。这似乎证明楼主是对的,而且谐振前的输入功率是20.73W,谐振后的输入功率是23.70W,这似乎又证明了楼主所言功率增大,“谐振能”存在呢?

不过这种加了变压器的试验,与电工学中的串联谐振是不同的,只有变压器次级电流的变化,才能基本反映出串联谐振的实质。而变压器输入电流的变化,恰恰说明了无功补偿的作用,没接入电容时,变压器带的是电感性负载,电流中无功分量很大,接入电容谐振后变成电阻性负载,无功分量几乎没有了,变压器的输入电流基本都是有功电流,因此电流减小了。

楼主:
回复wyb2866255:

感谢你的回复,串联谐振时负载总阻抗最小,电流最大,这是世界公认的。过去我也相信,直到08年我才开始怀疑,经过自己多次试验,证明与书中观点相反,串联谐振时,总阻抗最大电流最小。

这个相反的观点,在网上发表后,受到很多人嘲笑,认为我无知.........。但经过网友的试验,证明我提出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串联谐振时,输入的电流是减小的。

试验不同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结果:如果在电源侧不安装变压器,就测量不出电源输入电流的大小;分不清楚灯泡亮的原因?如果在电源侧安装变压器,在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就会发现输入的电流是减小的。

此发现的意义:证明调谐电路具有选择信号的能力,是谐振现象产生的,输出增大,不是从电流输入增加,是谐振时产生了内电动势的结果。

有了此发现,就说明节电奇迹是与谐振现象有联系。电工同志对节电问题的研究,就打开科学的大门!

网友I:
楼主:我再告诉你,你说的“串联谐振时,输入电流是减小的”,是大错特错的,你的“串联谐振”只是你做试验中的一个环节,前题条件不同了,还有可比性吗?

楼主:
引用:“而变压器输入电流的变化,恰恰说明了无功补偿的作用,没接入电容时,变压器带的是电感性负载,电流中无功分量很大,接入电容谐振后变成电阻性负载,无功分量几乎没有了,变压器的输入电流基本都是有功电流,因此电流减小了。”

回复:你这段话说的很正确,有网友的试验,有你的理论根据,就说明试验结果是正确的。

关于谐振能是否存在的问题?可以继续探讨,我的观点也不可完全正确。但负载做功增大的事实也以认为是存在的,否则,调谐电路就不会有选择信号的能力。增加的能量从哪来的?电源电流没有增加,是减小的,有功功率因数提高,保持输入的有功功率大小不变。能量从哪来的?必然与谐振现象有关系?如果不相信?在变压器输入端安装电能表测量,看电源输入能量是否增加?

网友G:
gclzfc;通过二次你对我的回帖,看得出你是一个肯钻研而有礼貌的年青人,我愿意帮助你解释用串联谐振的方法实现节能奇迹z之说,是这样的:一台380V星接的电机,从铭牌上可知其功率及功率因数等参数,根据其功率因数,可求出阻抗角φ。线电流I 及感抗值Ze,再计算U=380*sinφ,此值就是内电阻电压值,再做一个初级380V、次级电压为U=380*sinφ的三相变压器,电机三相分别串接容抗=Ze的电容再接在该变压器的次级,变压器初级接380电源,通电后你会发现电机正常运转,电机上每两相电压=380V,而变压器次级电压仍=380*sinφ的值 ,用表侧线电流仍=原额定电流,由于380*sinφ<<380V,可知:变压器输出的功率<<电机的功率。这才是用串联谐振达到用电网小的输出能量换回电机大的功率输出所谓节能奇迹。你要是这样讲,从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别人看了是会理解的。但这种方法只能针对某个具体设备,因为负载不同,C的选择也不同,而且还得制造特殊的变压器,不适于推广。

楼主:
尊敬的WYB2866255网友:

请你把节电详细数据寄给我邮箱:GCLZFC@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G:

gclzfc;通过二次你对我的回帖,看得出你是一个肯钻研而有礼貌的年青人…

1、gclzfc;是70岁的人了;

2、他的上师是80岁的人了;

楼主:
回复刘志斌:

年龄大小也能当成理论是否正确的根据吗?谁告诉你我的上师80岁了?我研究电工理论是在37岁时开始的,并不是现在。你难道就年轻了吗?你坚持串联谐振时,总阻抗最小,电流最大,就正确吗?为什么做出的试验相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年龄大小也能当成理论是否正确的根据吗?谁告诉你我的上师80岁了?我研究电工理论是在37岁时开始的,并不是现在。你难道就年轻了吗?…

对不起,误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刘志斌:

……串联谐振时,总阻抗最小,电流最大,就正确吗?为什么做出的试验相反呢?

1、串联谐振时,总阻抗减小,电流增大,是正确的;

2、你的实验,只是你说的,我不知道;

3、我的实验,你也说是对的,和书上结论一样;

楼主:
回复刘志斌:

你也不小了,就不要参于关于节电争论了,我的工作你是做不好的。还是让年轻人去做吧?这也是我上网发帖的目的。

如果你对节电奇迹感兴趣还可以,从你发言看,主要目的是要做我的思想工作,你的好心我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关于谐振能是否存在的问题?可以继续探讨,我的观点也不可完全正确。但负载做功增大的事实也以认为是存在的,否则,调谐电路就不会有选择信号的能力。增加的能量从哪来的?电源电流没有增加,是减小的,有功功率因数提高,保持输入的有功功率大小不变。能量从哪来的?必然与谐振现象有关系?如果不相信?在变压器输入端安装电能表测量,看电源输入能量是否增加?

我要再次提醒楼主,你的这种“串联谐振”试验与电工学中的串联谐振是两回事,你的试验只是利用了一下串联谐振,串联谐振只是你这种试验的一部分,如果要与电工学中的串联谐振作比较的话,只能拿你这个试验中的串联谐振部分来比较,也就是变压器次级输出电流的变化,才是串联谐振的实质,而且由于变压器容量有限,在串联谐振时次级线圈的电阻会限制电流增加,而电工学中的串联谐振对电源内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种试验也证明“谐振能”根本不存在,串联谐振又叫电压谐振,电感、电容上的电压会超过电源电压,而串联谐振的特点是:总阻抗最小电流最大,对电感而言是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情况下,做功势必增大,但这种“增大做功”的能量还是来自电源。请看:谐振前变压器的输入功率是20.73W,谐振后变压器的输入功率是23.70W,输入功率增大,势必造成电能消耗增大。如果是输入功率减小了,才能证明楼主的观点成立。

不信的话请楼主在做试验时,在变压器输入端接上电能表实测耗电量。

致此,有关“谐振能”、“节电奇迹”等的争论可停歇了,楼主混淆了概念,应该好好学习电工学理论,做试验时不要用计算直流电路的方法来计算交流电路,在直流电路中,电流减小(电压不变)功率肯定减小,但交流电路中电流减小(电压不变)不一定就说明是功率减小了。

网友I: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8117

这是人家做的试验。

网友C:
 通过”风尘居士“的实验,谐振前后,变压器初级输入电流减少,但功率增大,用电增大已是铁板丁丁的事,
如果”风尘居士“能再次测量谐振前后,变压器次级输出电流、电压、功率的参数,真相必将大白。

网友G:
Gclzfc网友; 从其他网友回帖说你已是70岁的人,如果是这样,还请谅解,真看不出!值得佩服!我上帖讲的的用电机串电容接在低压变压器的例子是理论分析,我没有做过这样的试验,我现在也没有条件做(我也退休近十年,原单位已不存在)如果你有条件做的话,到可以试试。但我要重申:通过我三次回帖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串联谐振可以使变压器输出电流变小的节能奇迹”观点持否定态度,我说的节能是利用串联谐振时的电路的电感电压与电容的电压幅值相等相位相反的特点,并通过降低电源电压的方式来实现的:此时二者对外的和电压=0,电路呈电阻性,如外电压保持原电压,其电流肯定变大,但如果将外电压降低,且降到等于原内阻产生的电压值时,此时回路电流就可等于电机在正常工作电压下的电流值,这个电流流过电感产生的电压,必然等于电机的正常工作电压,电机才可正常运转。此时,如用电压表测量,变压器的次级电压较低,但电机的相电压和电容的电压却在220 V左右。做试验时,电机要选功率小一点的,这样就可用三相调压器来完成。而不必做三相变压器了。下面用一个电机的参数来进行计算,供你参考,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更多的有兴趣有条件的网友参与,看看试验结果能否与我的分析结论相同
电机参数:额定功率=0.8 KW,额定电压=380V(Y接),功率因数=0.75,额定负载时的电流=2.2 A。….这是一台真实电机参数,是这样计算的:
1、 求单项绕组复数阻抗Z=220 / 2.2 =100欧
2、 绕组感抗Ze = 100*0.75 =75欧
3、 cosφ=0.75 可得:阻抗角φ= 41.4度 sinφ=0.66
4、 额定负载下,绕组内阻电压Ur = 220*sinφ=220*0.66 = 145V
5、 C的选择:C=1/2πfZc=1 / 2*3.14*50*75 =42.5uF
Ur = 145V 即为变压器的次级一相的相电压,次级应Y型连接。此时电机与变压器输出功率之比等于电压之比:220/145=1.57,即电机的功率大于变压器输出功率的1.57倍。

楼主:
回复引用:“通过”风尘居士“的实验,谐振前后,变压器初级输入电流减少,但功率增大,用电增大已是铁板丁丁的事,
如果”风尘居士“能再次测量谐振前后,变压器次级输出电流、电压、功率的参数,真相必将大白。 ”

回复季全共:
1、串联谐振时由网友试验证明:从电源输入的电流减小,说明书中理论有失误,虽然有的人说书中不会错,但不符合实践的理论有什么用处呢?实践中输入电流减小,在理论上还必须说是增大,不符合实践的理论就是正确的,因为是公认的。

2、功率增大是事实,但功率增大的原因是什么呢?非得说是电源输入的吗?电流减小,电压不变,输入的电功率增加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不产生谐振功率能增加吗?因此功率增大,是谐振现象产生的。计算输入的能量必须在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

楼主:
回复wyb2866255:

1、关于串联谐振时,输入电流增大的试验,不论任何人都是做不出来的,可当成是真理,但与事实相反,电流是减小的。

2、关于试验问题,本人没有条件做。做了也没有用处,节电奇迹电能增大一倍多,都没有人相信,我做的小试验有什么作用?我以前做过的小试验,电能增大一倍,谁会相信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2、功率增大是事实,但功率增大的原因是什么呢?非得说是电源输入的吗?电流减小,电压不变,输入的电功率增加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不产生谐振功率能增加吗?因此功率增大,是谐振现象产生的。计算输入的能量必须在变压器的输入端测量。

居士做的实验功率测量就是在变压器输入端,功率乘时间不就是电度吗,如果居士把计量插座的功率调为电度,在谐振前后测量同等时间如1小时,则

谐振前用电:20.73*1=0.02073 kwh(度)

谐振后用电:23.70*1=0.02370 kwh  (度)

功率表读数加大,电度表转速加快,难道这多出来部分的功率或电能不是电源供给?

如果真的是“谐振能”提供的,功率表读数应该减少,电度表转速应该减慢才对!

输入电流减少不能说明问题,那是无功部分减少,输入功率减少,而负载功率不变或加大才能说明谐振产生了新能量。

楼主:
回复季全共:

输入电流减小,输入的功率为什么会增加?从试验数据中看,是因为输入变压器的端电压提高,另外电能表的电压线圈是并联在电路中,电压提高电表中的电流增大,测量出来的电能增多。

电路线路长或前面再有一个变压器,在变压器输入端测量,输入电能就不可能增加,在此时电压值不会变,输入的电流是由输出电流大小决定的,输出电流减小,输入的必然会减小。

以前网友做过一次试验:在电感附近测量,不节约电能,在变电所的收费电能表中看,节约电能不少。

节电奇迹测量的节电效果,都不是在电容器附近测量的。

节电奇迹是值得探讨研究的,我的观点也不可能完全正确,串联谐振时输入电流减小,是我自己做过试验的,但如果电容的容量过大,输入的电流也会增加。

网友I:
楼主的探索精神令人佩服,但请楼主不要再混淆概念,如果概念都混淆不请,那么越探索越糊涂。

例如:

串联谐振时输入电流减小,这句话是错的。但楼主却拿出试验数据说:试验证明串联谐振时输入电流是减小的,而且居士的实验也证明输入电流是减小的。但是加了个变压器后已不是真正的串联谐振实验了,这就与电工学中的串联谐振是两个概念了。而楼主却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还口口声声说书上讲错了,而且还说没有人做出实验证明串联谐振时电流是增大的,那么刘志斌做的串联谐振实验说明了什么呢?难道刘志斌做的不是串联谐振实验吗?倒是楼主加了个变压器后才算串联谐振实验吗?

楼主:
回复想想看:

变压器的输入电流大小是由谁决定的?是否由输出电流大小决定的?变压器输出电流越大,输入的电流越多,这种说法不正确吗?

要想知道电源输入电流大小,在前面安装一个变压器,对电路谐振有什么影响呢?是谐振现象影响了变压器的端电压的提高,测量出的有功功率增大,不能改变电流输入和输出的关系?但如果电容的容量过大,向电源输送无功电流,电流有可能会增加,但我们试验的目的是在谐振的条件下,向电源输送无功电流是不合理的。

如果前面不安装变压器,你能分清电流大小是从哪来的吗?刘志斌为什么不做安装电容器试验呢?是怕丢面子,也有可能做了没有发表。

如果利用欧姆定律计算:内电动势是否产生电流呢?如果不产生电流,还能称为电动势吗? 电感负载中的电压降是否等于电源和电容支路电压的矢量和呢?

网友I:
        楼主你又混淆概念了,刘志斌做的串联谐振试验明明串入了电容器,难道没有串入电容也能谐振吗?

        我告诉你为什么加了变压器后串联谐振时的电流减小了,是因为变压器容量太小,次级线圈的阻抗限制了电流进一步增大,而谐振时是阻性负载,没有无功电流,所以电流减小了。电流减小的原因不是串联谐振本身造成的,而是你加上去的变压器造成的。你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就乱下结论说书上讲错了。不信你可做试验,把变压器容量加大,当达到某一容量值时电流就会增大。

        在谐振条件下,电路承阻性,怎么会向电源输送无功呢?只是不向电源要无功而已。

        凡是电动势肯定会产生电压、电流,问题是你说的内电动势是如何产生的?能量那里来的?

楼主:
回复想想看:不要在争论了,各走各的路!

楼主:
尊敬的YQI0109朋友:

你的帖子很好值得研究!

楼主:
回复yqj0109: 引用“本人在一家小化工厂呆过,有一台备用发电机以备停电时使用。空载时启动发电机,柴油机运行平稳无很大的噪音,排出的烟气也是淡青色的;随着负载的陆续投入(基本全是感性负载),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明显降低,柴油机噪音增大且黑烟滚滚;
这时投入无功补偿电容,一切就恢复正常,就如发电机刚启动时一样。
投入了无功补偿还能节约柴油,提高电网质量,何乐而不为呢!你们讨论的命题好像是个假命题,希望大家问问电业局的朋友,你们讨论的这些问题他们会给出参考答案的。
不知各位讨论的节点是不是提高无功功率因素呢?
个人以为是负载的大小决定线路电流的大小。功率因数提高,线路有功分量增加无用功降低,而我们所交的电费中包含了电网为您提供的无功功率费用,当然供电公司提倡的是无功功率就地补偿,你不补偿或补偿不合理他们就会向你收费。
这个补偿就是你们说的“节电器”吗?
电力系统中的计算和应用电子技术的计算有些地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希望大家啊指正!”

---------------------------------------------------------------------------------------------------------------------------------------------
回复:在此文章中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从现象中也可以看出:无功补偿的作用是很大的,在负载不变的条件下,为什么发电机在无功补偿前后不同呢?无功与能量是什么关系呢?请网友们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着负载的陆续投入(基本全是感性负载),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明显降低,柴油机噪音增大且黑烟滚滚;
这时投入无功补偿电容,一切就恢复正常,就如发电机刚启动时一样。 ……

1、发电机输出感性电流时,这个感性电流同时通过发电机的电枢;

2、当感性电流通过发电机的电枢时,产生的磁场与发电机的主磁场相反,对主磁场形成去磁作用;

3、这个现象叫做电枢反应,发电机输出感性电流,电枢反映是去磁作用;

4、由于感性电流的电枢反应的去磁作用,发电机的主磁场减弱,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下降;

5、这就是“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明显降低”的缘故!

网友A:
6、发电机输出容性电流时,这个容性电流同时通过发电机的电枢;

7、当容性电流通过发电机的电枢时,产生的磁场与发电机的主磁场相同,对主磁场形成增磁作用;

8、这个现象叫做电枢反应,发电机输出容性电流,电枢反映是增磁作用;

9、由于容性电流的电枢反应的增磁作用,发电机的主磁场增强,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上飘;

10、这就是“投入无功补偿电容,一切就恢复正常”的缘故!

网友A:
11、容性电流使电网电压上飘,出现不稳定,是对电网有害的;

12、所以在进行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时,要避免过补偿;

楼主:
请教刘志斌:

1、输出无功功率时,在发电机中起到去磁作用,产生电压降。输出有功功率时是否也会产生电压降?欧姆定律公式:U=IZ;当Z=X,发电机产生电压降U=IX;当Z=R,不产生电压降,U≠IR  ?

2、因为无功功率不能做功,也不消耗电能,补偿无功功率只会减小电路中的能量损耗,补偿一个没有能量的事物,为什么会对发电机的转动产生影响?如果是无功产生去磁作用时,适当地增加励磁电流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补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

2、因为无功功率不能做功,也不消耗电能,补偿无功功率只会减小电路中的能量损耗,补偿一个没有能量的事物,为什么会对发电机的转动产生影响?如果是无功产生去磁作用时,适当地增加励磁电流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补偿?

1、gclzfc真不懂吗?错了,大家都错了!

2、我预料gclzfc会提出此问题,果不其然,他真的用聪明在捣糊涂!

3、无功功率不能做功,可是无功电流流过导线时会发热消耗电能,这就是大家说的无功损耗;

4、当发电机带电感负载,无功功率很大时,即无功电流很大时,以致发电机端电压下降很多时,无功电流在发电机绕组电阻上的损耗电功率也很大,发电机绕组会发热,严重时也会烧毁;

5、发电机冒黑烟,消耗的燃油能量变成发电机绕组的热量,这就是无功电流在绕组导线电阻上的电热损耗;

6、gclzfc总是把无功电流在导线上的电热损耗,作为无功功率做功的例证;

7、电容补偿后,无功电流迅速减小,损耗减小,发电机运行恢复正常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

1、输出无功功率时,在发电机中起到去磁作用,产生电压降。输出有功功率时是否也会产生电压降?欧姆定律公式:U=IZ;当Z=X,发电机产生电压降U=IX;当Z=R,不产生电压降,U≠IR  ?

……

1、前边说了电感电流的去磁作用、电容电流的增磁作用;

2、那么电阻电流的磁场呢?电阻电流的磁场与主磁场相交成直角,所以交轴电枢反应;

网友A:
3、交轴电枢反应也有去磁作用,会使发电机主磁场方向旋转一个角度θ;

4、所以发电机输出有功功率增大时,也就是负载增大时,发电机的端电压下降;

网友A:
5、“当Z=R,不产生电压降,U≠IR ”“,电枢反应造成的端电压下降,和电流通过发电机绕组时的压降是两回事,U=IR 是电阻压降;

网友A:
6、如果不考虑电枢反应造成的端电压下降,只有电流通过发电机绕组时的压降,即U=IR ,则电源的外特性是一条下降的直线;

7、如果考虑电枢反应造成的端电压下降,加上电流通过发电机绕组时的压降,即U=IR +E,则电源的外特性是一条下凹的曲线;

网友J:
我这里有高压变频技术第一手的研发成果资料,
让您一览无余!
从系统图到结构设计图;
从原理图到芯片级;
从设计说明书到真正的源程序;
它再也不是教授、专家、高新企业密不示人的珍藏!
QQ:512473864

楼主:
请教刘志斌老师:

在并联无功补偿时,负载中的总阻抗Z=R,无功功率应当为零,互相抵消。但从实践中发现无功功率不等于零,这也是公认的事实,无功功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举例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刘志斌老师:

在并联无功补偿时,负载中的总阻抗Z=R,无功功率应当为零,互相抵消。但从实践中发现无功功率不等于零,这也是公认的事实,无功功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举例说明。

我先纠正你的说法:

1、在并联无功补偿时,原电感负载中的总阻抗Z不变,无功功率不变,有功功率不变,功率因数不变,负载的工作状态不变!

2、在并联无功补偿时,电源提供给(包括补偿电容的)负载的无功功率为零,电源的负载只有电阻R,只有有功电流,即I=U/R,只有有功功率,P=UI,功率因数为1;

网友A:
3、电感负载的阻抗Z的性质,决定阻抗三角形,即Z^2=R^2+XL^2,功率因数COSΦ=R/Z;

网友A:
4、电感负载的电流I,决定欧姆定律,I=U/Z;

网友A:
5、电感负载的视在功率S,定义为S=UI,其关系决定于功率三角形,即S^2=P^2+Q^2,功率因数COSΦ=P/S;

6、电感负载的无功功率Q,Q=S×SINΦ,解功率三角形即可求得无功功率Q;

网友A:
7、并联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后,认为QC=QL,互相补偿,对电源而说互相抵消,电源提供的无功功率Q=0;

楼主(2010-07-30):
回复刘志斌老师:

引用:“我先纠正你的说法:

1、在并联无功补偿时,原电感负载中的总阻抗Z不变,无功功率不变,有功功率不变,功率因数不变,负载的工作状态不变!

2、在并联无功补偿时,电源提供给(包括补偿电容的)负载的无功功率为零,电源的负载只有电阻R,只有有功电流,即I=U/R,只有有功功率,P=UI,功率因数为1;”

请教:1、在无功补偿时,总阻抗Z不变,输入电流怎么会减小呢?书中讲并联谐振时总阻抗是增大的啊!有功功率不变,无功功率不变,负载工作状态不变,有什么根据?

2、在无功补偿时,电源输入的无功功率为零是正确的。电源负载只有纯电阻,即有功电流,I=U/R,只有有功功率,P=UI,功率因数为1;按照此句话,在电感负载中,无功功率也不存在,这与无功就地补偿是否矛盾呢?

前句话说,功率因数不变,在这句话中说功率因数为1;到底哪个正确?I=U/R的计算公式,能应用吗?如果按此公式计算,电源输入的电流会增大很多的,在假设例题中已经证明:总阻抗不等于纯电阻?

你对我怎么讲都可以,但你对学生讲,问题就严重了。

网友K:
对:gclzfc 关于

回复刘志斌老师:

引用:“我先纠正你的说法:

1、在并联无功补偿时,原电感负载中的总阻抗Z不变,无功功率不变,有功功率不变,功率因数不变,负载的工作状态不变!

2、在并联无功补偿时,电源提供给(包括补偿电容的)负载的无功功率为零,电源的负载只有电阻R,只有有功电流,即I=U/R,只有有功功率,P=UI,功率因数为1;”

请教:1、在无功补偿时,总阻抗Z不变,输入电流怎么会减小呢?书中讲并联谐振时总阻抗是增大的啊!有功功率不变,无功功率不变,负载工作状态不变,有什么根据?

2、在无功补偿时,电源输入的无功功率为零是正确的。电源负载只有纯电阻,即有功电流,I=U/R,只有有功功率,P=UI,功率因数为1;按照此句话,在电感负载中,无功功率也不存在,这与无功就地补偿是否矛盾呢?

前句话说,功率因数不变,在这句话中说功率因数为1;到底哪个正确?I=U/R的计算公式,能应用吗?如果按此公式计算,电源输入的电流会增大很多的,在假设例题中已经证明:总阻抗不等于纯电阻?

你对我怎么讲都可以,但你对学生讲,问题就严重了。

从你的发言来看,你很多概念都不清楚或混淆概念,电工基础或物理基础不好吧!

刘志斌回答的非常仔细,逻辑性很强,思路很清晰。想想看也回答的非常好。

内容的回复:

不变是针对电感支路,你要看明白!功率因数为1是指整个电路(并联了电容器后)。

网友K:
对:wsy28 关于我这里有高压变频技术第一手的研发成果资料,
让您一览无余!
从系统图到结构设计图;
从原理图到芯片级;
从设计说明书到真正的源程序;
它再也不是教授、专家、高新企业密不示人的珍藏!
QQ:512473864
内容的回复:

给一份我,可以吗?WEXIAL@126.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对我怎么讲都可以,但你对学生讲,问题就严重了。

1、电感负载并联电容器电路,有两条之路,一条是原来的电感负载支路,一条是电容器支路;

2、补偿前后电感负载支路的工作状态没有变;

3、补偿前后总电路的总阻抗增大,总电流减小;

楼主:
回复刘志斌:你有时间能不能看一看节电实践?书中的理论谁不知道,讲的再多,也是没有用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间能不能看一看节电实践?书中的理论谁不知道,讲的再多,也是没有用处的。

1、你说我的理论有错误,我才回复你的;

2、看来是你的理解有错误;

3、这就是说你对理论的认识有错误,所以对实践也产生了错误的分析和结论;

4、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理论和实践本应是统一的,有好的理论,就有好的实践;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刘志斌:你有时间能不能看一看节电实践?书中的理论谁不知道,讲的再多,也是没有用处的。

我又忍不住要说上几句了,我已N次向你提出把实际的节电奇迹详细介绍一下,但你至今没有提供具体的单位及地址。现在你却叫刘老师去看一看节电实践,那么请问可以到那里去看?

网友A:
哈哈哈!叫人忍俊不住啊!

XW:有什么好笑的?

东方:叫人看“节电奇迹”又不讲在什么地方看。最逗的是想想看还真想看。

XW:上海世界博览会一定有得看吧?

网友L(2011-09-20):
很好的贴子,学到不少东西,再次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