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于excle报表问题

楼主(2010-06-30):
在intouch中要打开一个AA1.xls后缀名为xls的文件要用哪个函数。我知道StartApp "d:\EXCEL.EXE";可以打开后缀名为exe的文件,但是不可以打开后缀名为xls的文件。请高人指点怎么在intouch中可以打开后缀名为xls的文件。

网友A:
用HMI REPROT 多简单。

startapp "excel aa1.xls"

网友B:
"d:\EXCEL.EXE  d:\EXCEL.xls";

先打开excel软件,再打开文件.加个空格,指定文件路径

网友C:
请问如何用INTOUCH报表做累计量的日报表,月报表啊,如何让要记录的值自动按日期时间分配?

网友D:
在EXCEL中用VB编写啊

网友E(2010-08-19):
这是你怎么处理数据的问题

思路是先存数据 然后再按需求读出来

网友F(2010-09-26):
对:hunterco2003@sina.com 关于

用HMI REPROT 多简单。

startapp "excel aa1.xls"

内容的回复:

我想问一下,这个HMI REPROT 软件不是intouch自带的吧!是需要购买的吗?

网友G:
楼上说的是了,只不过最近有买一送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