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 plc 与欧姆龙CP1L进行以太网通讯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0-06-30):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AB PLC (1769-L32E)与CP1L(安装了CIF41以太网通讯接口)通过以太网通讯,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我没有试过,

但经验告诉我,成功可能性并不大,

虽同是以太网,但不是一个厂家的,对话协议不可能刚好相同。

好比:两个人虽都拿着GSM手机,即使能互拨通对方的手机,

一个可能是美国人说英语,另一个中国人说汉语,用手机说话互相没法交流。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但相互之间需要知道代码规则;这个在产品说明书上应该是有的。

网友C(2010-08-11):
以太网太多了,即使都是标准的TCP/OP也不一定能成功。

通过OPC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