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伟肯变频器的?

楼主(2010-06-30):
有没有用过伟肯变频器的?性价比如何?质量可靠吗?

网友A:
弱弱的问个问题,伟肯变频器面板控制,可以用上下,或者左右箭头,直接调速吗?就是说,按上下或者左右键可以直接改变频率吗?

网友B:
你看下说明书,看这个菜单是否是运行中可以改变数值的,很多参数只可以在停机状态修改数值。

网友C:
用过,性能挺好,价格廷贵。挺牛的,在用户应用定制方面

网友D:
我就是做VACON的,质量没得说,就是价格贵点   15963310965

网友E(2014-08-21):
我们厂用的很多伟肯的,性价比还可以,运行几年了,没什么大的问题,比ABB、西么子的错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个问题,伟肯变频器面板控制,可以用上下,或者左...

NX系列的变频器要在M3菜单中修改的。

VACON100系列可以的。

网友G(2014-09-29):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个问题,伟肯变频器面板控制,可以用上下,或者左...

小弟做伟肯,价格比西门子和ABB便宜一点,有需要不妨联系,15122550588!

网友H(2020-01-11):
VACON伟肯变频器/选件卡

NXL00045C2H1SSV     单价1300,不<此处内容被屏蔽>,数量4
NXL00055C2H1SSV     单价1400,不<此处内容被屏蔽>,数量12
NXS00225G2H1SSV  单价3600,不<此处内容被屏蔽>,数量1(客户预定)
NXS01055G2H0SSV     单价15000,不<此处内容被屏蔽>(已售)
VACON0100-3L-0012-5-FLOW+FL06+DLCN
VACON0100-3L-0031-5-FLOW
VACON0100-3L-0061-5-FLOW
VACON0100-3L-0170-5-FLOW
VACON0100-3L-0205-5-FLOW
VACON0020-3L-0002-4+DLCN
VACON0020-3L-0005-4+DLCN

DRA-02L  柜门组件(NXL)

DRA-02B  柜门组件(NXS,NXP)

OPT-BF-V

OPT-E3-V

OPT-C3-V

OPT-A1

陈工,186-6015-7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