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步进梯形图

楼主(2010-06-30):
三菱PLC步进梯形图RET不能在编程中变换,请教高手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A:
RET指令另起一行吧。

楼主:
但我这是照资料上编写的,好几本资料都这样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我这是照资料上编写的,好几本资料都这样的呀

资料上基本都是用FXGP-WIN-C编的,用GX的话RET指令直接连到母线,另外STL也是独立一行。

网友C:
先用指令后翻成梯形图

网友D(2010-10-15):
stl要专门的一行!!!!!!

网友E:
RET作为步进程序主程序结束回到母线的指令,你上边的S21好象只是普通指令,改为步进指令的触点括号中加S21,不知可否,你试试吧!

网友F:
用指令表编程试试 说不定就找到毛病了

你这照片看不全

网友G:
我在使用GX编写步进梯形图时,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最后一行RET输不进去,“指令输入形式有误,动作输出不能使用的指令。”用指令表也一样。希望各位能指点。

网友H:
步进指令STL输入有误,没有步进STL,怎么会有步进返回指令RET.......

网友I:
你写的这个程序叫步进指令,所以要符合步进(SFC)的写法。现在很多教科书都是乱七八糟混乱写的。自己都弄不清楚的。

网友J:
    与楼上诸位的意见一致,可能S24常开点,应当是[STL S24],或者RET指令、要连到母线上。
    8楼闲庭信步 的现象,没有遇到过,可另外新建一个文件试试。

网友K:
RET 要另起一行,步进指令STL 要单独一行

网友L:
去掉步进S24就可以了

网友M: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也是不能转换

网友N:
实际梯形图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N:
对,这个图前面少了一条STL S24 指令的,加上就好了。

网友O:
你的程序都不全啊,看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