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数控切割机海宝EDGE系统重装后机床动不了

楼主(2010-06-30):
我公司一台比较老的数控等离子、火焰切割机.用的是海宝EDGE系统.前段时间机器中病毒开不了机.我其他的机器上(同一个牌子,但是不同时间买的)做的GHOST备份C盘.上机床后机床动了了.手动模式下按方向没反应.上面的驱动使能灯不亮.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版本的问题.

网友A:
外部电路不一定一样的哦,最好对照外部I/O口电路看看,EDGE是可以自己手动设置I/O口的。还有伺服系统是不是一样的等等,要都一样的才能拷贝的。

楼主:
看过了.后面的控制部分都一样.可能是设置问题.明天参照别的机子试试看.以前好像弄过.也是设置问题.但是没有这次复杂.

网友B(2010-08-01):
你留下QQ,如果没解决的话我帮你处理,你的系统全部是海宝的吗,型号3070的吗

网友C:
搞定了吗?你是哪里的?

网友D:
你用的是美国海宝的系统,还不如多花几千块,用西班牙发格的系统那,无论从系统本身的性能和使用性,还有售后服务上都是很不错的。西班牙发格的系统用在切割机上比美国海宝的系统大约贵5000元左右吧,你可以考虑一下,有什么疑问打电话联系:010-62969581-601

网友E:
如果以后还有数控方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1162147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