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和STEP7怎么通讯

楼主(2010-06-30):
我看到过有人用他们可以通讯  但不知道怎么做,知道的分享一下吧 谢谢

网友A:
可以配OPC做通讯,也可以下载一个DASSDIRECT驱动,然后安装后也是可以建立通讯的。

网友A:
方法一1、配置西门子pc 工作站
        2、配置simatic net station
       3、在step 7中下载配置
        4、配置Wonderware FactorySuite I/O severs
         5、intouch中的配置

方法二:下载一个DASSDIRECT驱动安装,配置非常简单的。

网友B(2010-08-12):
可以现在一个“sidirect1.5SP1”安装后,通过 DAServer通讯。

网友C:
DASSDIRECT驱动

只支持以太网。

网友D:
配置一块以太网模块或买一块自带以太网接口的CPU,组态WONDERWARE及自带的SMC,即可!

楼主:
对:绿缘 关于

方法一1、配置西门子pc 工作站
        2、配置simatic net station
       3、在step 7中下载配置
        4、配置Wonderware FactorySuite I/O severs
         5、intouch中的配置

方法二:下载一个DASSDIRECT驱动安装,配置非常简单的。

内容的回复:

上下位建立变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