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你好!模拟电流信号和电压信号是怎么转换的?

楼主(2010-06-30):
有个PT100的温度传感器 通过500欧姆的电阻将4~20MA的电流转换成2-10的电压信号送到PLC模拟量端!
对应的温度范围是0~100度! 则转换公式为
      AIW0-6400
T=  ----------------X(100-0)+0
      32000-6400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啊?

“通过500欧姆的电阻将4~20MA的电流转换成2-10的电压信号送到PLC模拟量端!”

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识啊?

如果要用电流信号!就不用500欧姆的电阻!直接采取4~20MA的电流接到输入端!

如果要用电压信号!就串联500欧姆的电阻!采取2~10V的电压信号!这个电压是指电阻分压得到电阻两端的电压吗?

呵呵

我问的问题是不是很弱啊?

麻烦解答下!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明确告诉你,答案全是肯定的

网友C:
不要问了,看我的帖子

网友D:
s7200系列模拟量对应值就是0-32000也就是说0毫安时对应0,20毫安时对应32000,由于你是4-20MA的要偏移20%也就是6400-32000

网友E:
w375823876:我给你说说这个问题,4-20ma电流通过500欧姆电阻将产生2-10V 电压,送入PLC的模块,从转换公式可知:式中的6400这个数是由2V转换来的数字量(因为输入2V 时 要使T=0,必需公式的分子项的转换值AIWO-6400=0才行),从中又可知:1V对应的数字量=3200,式中的“AIWO-6400”值即为2-10V输入时模拟快转换的数字量减去2V的数字量的值,当输入=10V时,其值=3200*8=25600,要使此时温度显示值为100,就得将此值除以256,但式中后面又乘(100-0)故公式的分母项上 为32000-6400,及=25600.     你用的是输入要求0-10V电压模拟信号的模拟量转换快,不能直接用4-20ma电流做输入信号。

网友F:
我感觉那个哥们说得都是废话那

网友G:
模拟量模块直接有电压 电流输入信号,直接用就可以了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