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 转矩控制和速度控制

楼主(2010-07-01):
一个水平运动机构,一个垂直运动机构,都是伺服电机拖动,控制器可以接受编码器信号同时可发送模拟电压信号(转矩控制或速度控制),负载在运行过程中都不变化
1。采用转矩控制还是采用速度控制?判断依据是什么?他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2。速度控制好理解,只要依照编码器反馈的速度,利用速度环进行调整即可,问题是转矩控制是根据编码器来确认什么呢?它能保证速度的恒定么?如果可以,原理是什么呢?通过编码器的反馈来调节模拟电压的值么?如果速度恒定了,是不是意味着输出的模拟电压值相当于负载+摩擦力的值呢??? 如果输出转矩大于负载了,那负载岂不是一直在加速??控制转矩的意义何在呢 ?

求解!!!

网友A:
如果控制目标是稳速,简单地用法,就直接用伺服的速度模式,上位控制开环控制速度,即使接收编码器反馈,也仅仅用于速度监控或补偿。

如果上位控制器需要利用编码器反馈亲自做速度闭环,则伺服需工作在转矩模式下,有上位控制器根据速度偏差的PID或者其它算法调节出来的力矩指令指挥伺服调整力矩,改变加速度,实现速度跟踪。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答,那请教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1。速度模式下,由于我的负载在运行过程中没有变化,所以除了加减速阶段以外,匀速运行时其实马达的输出转矩是恒定的,而这个恒定的值,是由具体的负载而定,而不是有参数设置而定

2。转矩模式下,根据编码器的反馈,上位机做PID调节,从而来控制加速度达到控制速度的目的。但由于我的负载是恒定的,所以我需要设置一个速度值,当达到这个值的时候,我的转矩输出应该就会等于负载转矩,否则速度岂不是永无止境的增加或减少了么?

网友A:
理解基本正确,PID是有差调节,微观上永远出于动态之中。

楼主: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什么情况下才会去使用转矩控制呢?看起来速度控制要比转矩控制好用的多,为何还需要转矩控制模式呢?是否能举个必须用转矩模式的例子呢

另外,转矩模式下 我可以变速运行么?还是说启动之前设定好速度之后,就不能再改变速度了!

网友A:
前面提到的上位控制器闭外环,伺服工作在转矩模式下就是一个例子。

其它的例子,比如电动注塑机的压力保持,某些场合的张力控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