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0-07-01):
向大家请教:我有一台MM4405.5KW变频器风扇不转,24V电压正常,带上风扇就变成5V,跟换风扇也不行,正常LM317控制应该10-27V风扇多应该转,更换电源部分控制元件,故障依旧,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查开关电源。在输出整流部分肯定有问题。要耐心加细心

网友B(2010-08-24):
一般开关电源出来的吕布电容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