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一般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0-07-01):
问:电动机运行中发生哪些情况应立即停机检查?

  答:电动机运行中,发生以下情况时应立即断开电动机的电源,进行检查:

  (1)运行中发生人身事故。

  (2)电动机启动器内冒烟或有火花。

  (3)电动机发生强烈振动,威胁电动机安全。

  (4)轴承温度超过允许值。

  (5)电动机温度超过允许值。

  (6)电动机缺相,造成两相运行。

  (7)电动机传动装置失灵或损坏。

  (8)电动机拖动的机械发生故障。

  (9)电动机内部发生冲击。

  (10)电动机起火、冒烟。

  切断电源后,应查出原因,待故障排除后,方可合闸送电。

  问:电动机合上电源后,起动不起来,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

  答:电动机合闸后嗡嗡响,转不起来,一般有以下原因:

  (1)电源缺相。

  (2)电动机定子和转子因气隙距离不正常而相碰,严重时转不起来。

  (3)电源电压过低,使电动机启动转矩偏小,严重时启动不起来。

  (4)定子或转子绕组故障。

  问:电动机运行温度过高一般是什么原因?怎样处理?

  答:运行中的电动机温度过高的一般原因及处理如下:

  (1)负载过大。应减轻负载或更换较大容量的电动机。

  (2)缺相运行。应立即检查熔丝是否熔断、开关触点的接触是否良好,排除故障。

  (3)电动机风道阻塞。应立即清除风道灰尘或油垢,疏通风道。

  (4)环境温度过高。应采取降温措施。

  (5)定子绕组匝间短路。应检查找出故障点,排除故障。

  (6)电源电压过低。应设法恢复正常电压。

  (7)定子绕组触点接触不良。应查出故障点,予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