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高压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0-07-01):
根据空气压缩机的特性来定型驱动电机,目前需要定型一台10KV 7500KW的高压电机,但不知道是异步电机好还是同步电机好?有高手指导下吗?异步机与同步机的性价比怎样?可否提供详细点的资料供分析下,万分感激。

网友A:
 大虾,这么大功率中国有几家企业能生产该电机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机用在空压机负载上,一般都是同步电动机。

网友C:
都可以。同步电动机效率高。

异步电动机价格低。

都可配套调速装置/

网友D:
正如一楼所说,那么大电机国内基本上没有生产啊!

网友E:
山水说的没错,同步电机的效率一般比异步机高3-6%,这可不是个小数,我们费了半天劲,搞变频,能达到这个节能效果已经很不错了,目前在小电机方面,也有逐渐用同步机的趋势,仔细研究一下就知道,国外新的变频器都慢慢开始支持同步机驱动了。同步机还有一个好处是功率因数可调,而且是无级调,如果用异步机,就需要电容补偿,很麻烦。同步机的过载能力比异步机大很多,这是另一个优点。异步机的价格便宜,两者估计这个功率的要差40-50万。这个电机国内三大电机厂都能做,这点不用怀疑。目前国内的变频电机都能做到8000以上,我在现场还调过11000kw的,是国内1975年的产品,在电机制造上我认为国内的产品很过硬,只要不是猛抠价格,让人家无利可图,应该是做的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