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PLC系统接地电流事宜

楼主(2010-07-01):
    DCS或PLC系统一般要求单独接地且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但对接地电流未有要求,请问各位高手,一般接地电流为多少才对系统没有风险与影响.

    我们用的是HONEYWELL的EPKS,我们的接地接入了全厂共用地且有三处接地,接地电阻均小于0.5欧姆,但接地电流最大的达426毫安,且出现过I/O LINK损坏的情况。电气UPS来地线上有2A电流且直接接在电源接线柜上的,零线电压有1。5V左右,火线220V;在系统柜的电源地线也没有正确接入,是L\N接进,没有地线,地线直接从电源板的接口接入柜上,量出的电流为60毫安左右.故我们判断我们的系统接地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应该系统一点接地,与全厂接地分开;

    2、电源总进线在电气柜内作好零线与地线的接地作到共电位;

    3、将系统柜的的电源用三线进线进行正常接地

    问题:

    1、若系统接地正确后,除电接地电阻要求小于4欧姆外,对接地电流测试有无要求,要有一般电流小于多少对系统无影响。

    2、经过上述三个步骤的改进后是否还需作其他的工作以便更好的改善对系统的接地要求?

    3、对于系统接地问题各位高手是否有好的资料供我学习与参考,首先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