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8.5KW的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10-07-01):
原来是安川5.5KW的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是做纸张卷取的,现在变频器坏了,用18.5KW的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只能说杀鸡用牛刀了啊,兄弟,你真奢侈

网友B:
级别相差太大,电机可以运行,但是得不到可靠保护。

网友C:
电机可以运行,但必须修改变频器参数。。。

楼主:
是暂时代用,拿坏的去维修,

网友D:
超过电机额定过电流不会跳保护。

网友E:
用7.5KW也可以,我车间就有这种变频器

网友E:
“超过电机

额定过电流不会跳保护”

可以设置变频器的参数啊,也会起到电流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