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X伺服系通 是什么厂家?

楼主(2010-07-01):
    我想问一下 DYNAX   CPU是什么厂家?有中文的名称吗?

  CPU上面写的就是  DYNAX      可是我在网上怎么查不到那?

  大家有谁用过这样的伺服控制没?

   DYNAX    CPU  还有驱动器  都是DYNAX的!!

     机器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自动运转的情况下 不能暂停,如果暂停再启动就报警了,显示内用  { BIOSS  ERR (17:45)  }

  意思大概就是系统错误吧,可是该怎么解决那?              大家帮帮我!!

                                       谢谢啦!

    CPU和驱动器   IO模块 都是用的 DYNAX的    伺服电机是 Panasonic   (松下)

  CPU 和IO模块 都已经于其它机器调换过了 还是这样子!!

网友A:
我知道DYNABOX减速机,这个没见过

网友B:
DYNAX的伺服我们能维修. 0571-88326782

网友B:
还有控制器也维修, 打楼上的电话吧,

楼主:
3楼的 友友

这个 DYNAX  CPU上面写的字 还是我写上去的。

其实 COMM ERR <STN08>  意思是  08  通讯异常    其实这个不是CPU坏了,是里面的参数没有调好,可以设置单元

我们就用到2个单元,里面的参数开了3单元,所以就报警08通讯异常。

网友B(2011-03-16):
楼上的,现在你们厂里那些伺服不维修了么?

网友C:
做广告的哦!

楼主:
现在还在修  不过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不再修了,统一升级更换了!!

楼主:
这个问题可以关闭了,报警BIOS     17:45    这个故障让我在上个礼拜修好了  呵呵!终于解决了一个很头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