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ACS800系列132KW,在外网电压瞬间波动,如何不报警

楼主(2010-07-01):
我厂有多台水泵是ACS800系列的变频器控制的(功率在75-132KW),在外网电压10KV瞬间波动时(比如闪电造成的),变频器就报警停止输出,(报警代码意思是直流电压过压)。各位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技术支持。急急急!!!!!!!!!!在此先谢过。

楼主:
谢谢各位能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咨询一下有没有防浪涌保护装置呗!

网友B:
水泵用ABB800,有钱。

网友C:
任何变频器都有工作电压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只能从供配电的方面去解决。还有你的设备电网波动时,其他普通设备出不出故障?

网友D:
可用自动复位功能,参数设置在31组

网友E:
希望各位老师指导一下S7-300与6SE70的通讯问题,通信处理的相关程序。谢谢

楼主:
有防浪涌保护装置, 如果用自动复位的话,别的正常报警也复位掉了(比如过流)

楼主:
不过,我用别的变频器比较好(比如三菱),可以设瞬间再启动功能,可ABB的这个功能好像不好设,望各位老师指教下。谢谢

楼主:
谢谢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F:
进线端加进线电抗器。。控制线和主回路进出线分开。一定要接地线

网友F:
技术故障互相交流QQ411972289

网友G:
ACS800的自动复位功能可以单独设置触发(欠压、过压、过流和模拟量输入低限等),所以不用担心所有故障自动复位的问题。

网友H(2010-09-1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暂时还没得到解决。

网友H:
上次看到有人说将99.04改为DTC控制,但没有试过.不知道效果如何,如果有类似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