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小妹求助M0.0、M0.1等位问题

楼主(2010-07-02):
在程序中,经常用到m0.0, m0.1等位。

经常用m0.1来屏蔽某些功能,可是一直也没有搞明白m0.0、m0.1、m0.2等位是系统自动定义的脉冲信号吗?

另:如果是,那每个m位的脉冲时间分别是多少?

自个儿积分太少,只能悬赏这么多了。惭愧:(

谢谢。

网友A:
在硬件设置中,可以将M0.0作为脉冲发生器,脉冲频率可以设置。如果和这没关系的话,那么它前面一定还有其他程序,只是让M0.0作为一个常开点或常闭点来使用。不知对否。知道一点说一点,哈哈。等高手……

网友B:
我想,你应该说清楚是什么牌子的PLC,人可不能乱猜,每一种PLC有本身自己的一种功能与定义的方法.

网友C:
哈哈,应该是指300/400的吧。好像就是可以定义脉冲信号。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D:
经常用到m0.0, m0.1等位作为一个常开点或常闭点来使用,是由一段程序来支持的,并不是m0.0, m0.1有什么特殊功能。一般用来作为程序的“短接”或“断开”。调试程序时用处不小,加进去不会影响程序的结构。

比如LD M0.0

ANI M0.0

OUT M0.0

这段程序就是定义了M0.0是一个常开点。

网友E:
你说的是不是西门子200的SM0.0哦?

网友F:
西门子的300/400的好像在CPU属性中可以设置的

楼主:
是300/400的,刚刚看过完整的程序,确实是预先对m0.0,m0.1进行定义的。谢谢

网友G:
1.在cpu里设置MB0为脉冲发生后,m0.0到m0.7则对应着不同脉冲发生信号

2.则是随便选一个点的常开常闭串联,形成一个断点,屏蔽掉一段程序

或者是并联,直接输出

调试修改时用得多

一般就选M0.0这个点

网友H:
1,可以在硬件中定义一个字节,然后这个字节中的各个位就是如下频率的脉冲信号了

A period duration/frequency is assigned to each bit of the clock memory byte:

Bit 7 6 5 4 3 2 1 0
Period duration (s): 2 1.6 1 0.8 0.5 0.4 0.2 0.1
Frequency (Hz): 0.5 0.625 1 1.25 2 2.5 5 10

2,如果常用来屏蔽的话,肯定在别处m0.1置成恒0了

网友I:
大概有两种方法吧

1.最常用的

在CPU设置的“Cycle/Clock Memory ”页中选中“Clock Memory” 。之后,MB0的每个位都是频率不同的方波

2.可以自己写程序定义

网友J(2010-08-13):
在CPU设置的“Cycle/Clock Memory ”页中选中“Clock Memory” 。之后,MB0的每个位都是频率不同的方波

其实就是在组态的时候设定mb0为脉冲器啊,跟s7-200中smb0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