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报故障求助

楼主(2010-07-02):
安川G7变频器报故障求助
安川G7变频器报故障:只要放假几天不开机,开机后空开合上后,变频器上电没反应,查输入电压380V正常,过十多分钟后,断电又合上,才有反应,听到里面继电器响,才正常,不知道是何故障?有那位大虾知道是什么故障?怎样解决?谢了

网友A:
你的G7用了多久了,有可能是控制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B:
怎么没有人回呢?是不是跟贵公司的空气湿度有关呢?

网友C:
G7有可能是预充电电阻变大,还有事开关电源问题,不过看你描述应该是开关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