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31 故障

楼主(2010-07-02):
我们有台西门子6SE70的,在机器上用了两小时后就会跳故障,显示F29,马达过热的意思,换了一台就好了,现在这个要维修,是什么问题呢?哪位大吓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显示F29马达过热,一般要检查你的控制器的电源板 控制板 看看 有没有问题  我估计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B:
温度检测电路问题,可以维修,需要维修请电--13556213286

楼主:
这个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C:
估计是开关电源问题?q

网友D:
控制板的问题 打开检查了没有呢 \。、\、?qq 490574675

网友E:
电源板检测回路出问题 13719349001 刘工

网友F(2010-08-12):
北京专业变频器维修   现场可试机  吴先生:13910973152

网友G:
专业维修西门子PLC模块:数字输入输出模块,模拟输入输出模块,位置检测模块,计数模块,CPU模块,工控机,显示屏,变频器等

6ES7431-7KF00-0AB0
6ES5246-4UA11(IP246)
6ES7331-7KF02-0AB0
6ES7322-1BL00-0AA0
6SE70变频器
等等

自收到修件之日起,市内最快二日内可以投入正常运行。芯片级维修,价格最低,保修1年。可依用户要求开具增值税发票。本公司可提供上门维修服务。欢迎莅临指导!

上海福佑特快维修服务 崔立强 13818856189 qq:1261454311

网友H:
你好,我公司专业维修西门子各系列产品。有需要可以联系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网友I:
看说明书监控一下电机温度状况,条件许可用软件重新输一下参数

网友J:
1.功率元件上贴片温度电阻坏有原因造成显示温高。可以采用更换的方式,拆卸不是很方便。

2.前置的温度检测回路有问题,可以换板子试验。

3.检查通风情况---风道是否堵塞,风机是否旋转,且转向正常。

网友K:
我家主修西门子,做维修的很多,但是一定要找准一家一次就能修好的,我们这也经常接手一些别人修过没有修好的,如果一次修不好那就是用户的损失多一些,我们公司跟很多家西门子代理商都有合作,代理商在我家维修款项一般都是月结,我们的技术力量在同行中算是上等了,请一定慎重考虑。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红玉
公司电话:010-51945788
手机:137 1838 3844
传真:010-51945788-90
联系人邮箱:himoon_shy@126.com
公司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路110号华信大厦1009室 邮编:100043
公司网址:http://www.himoon.com.cn
QQ:1134130563 MSN:liyao052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