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菱变频器A500(FR-A540-7.5K-CH)维修求助

楼主(2010-07-02):
近日维修了一台三菱变频器,由于现场环境恶厉油污过多,导致强电板短路使模块烧毁,在维修过程中发现除热敏电阻烧毁外没发现有其他损坏的器件,其余的开关电源板和控制板均为完好,在更换维修处理后送于现场测试,变频器发出欠电压报警。在经检查没发现有任何明显故障,请各位大虾指导!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换7800试一试。。。。。。。。。。。

网友B:
请问是热敏电阻烧坏还压敏电阻烧坏,如果是热敏电阻烧,那么与之串联的电路一定还有问题。

网友C(2010-08-14):
运行中欠压注意检查硅触发回路,环境恶厉油污多一定注意对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