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变频器电流显示不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02):
我处有一台东元7200GA300KW变频器,用于搅拌。不加负载时正常,加上负载后就过电流跳闸,经查其显示电流偏大,能差100多安。实测输出只有400多安,而显示500多安。这是怎么回事?望高手指教!

楼主:
打无锡东元的电话没人接,东元青岛办的电话也没人接,东元到底怎么了?!

网友A:
相差这么大的话多是霍尔传感器坏了,电流反馈有问题了

网友B:
你用啥仪器测得?普通的钳形电流表不行

楼主:
一般测的要比变频器检测的高一点,但是测得是400A,而显示是5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