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料斗内粉末的剩余量?

楼主(2010-07-02):
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料斗内粉末的剩余量,精度高一点的或者精度低一点的,分别有什么样的传感器?

网友A:
用称重传感器就行,用吊挂或支撑方式与料斗连接,先称出料斗的重量,放料后称出重量值减去料斗的重量就是粉末的重量,至于称重精度,既取决于传感器也取决仪表。

网友B:
如果是检测料斗内粉末的剩余量,最精确的是采用称重传感器+分线盒+仪表,这种精度至少可以达到1/3000,这个精度应该远远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C:
专业传感器供应商,请加qq 328122360

网友D:
用称重传感器可以解决

网友E:
这个是料位检测?

那样的话方式就比较多了

看现场情况选择

网友F(2010-09-25):
这玩意用称重法未免有些夸张,因为受限于设备连接,必须用软连接或不接触,可能你的现场不能满足要求,还是用一些雷达类的仪表应该效果好一些,我现场测量炭黑尘而且有搅拌装置,感觉5年了还行,就算稳定吧。经验交流wei-hua_gao@cabot-corp.com

网友G:
供应进口传感器 QQ:715061347

网友H(2010-11-16):
用西门子的导波雷达物位检测装置被,要是量比较小的话称重也可以的。

网友I:
西门二皮脸,,,,,,,,,,西西嘻嘻嘻~~~~~~~~~~~~~~~~~

网友J:
称重模块,只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K:
你要接触式检测 还是非接触式的。你的容器是否是密闭的,根据现场情况推荐合适的东西,请联系0755-83698619-828  赵’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