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 啊 变频器的进线和出线掉过来接的后国

楼主(2010-07-02):
我把变频器的进线和出线掉过来接了,结果一开机就啵的一声响!!!!好无奈哦,那位大侠救救我吧

网友A:
   哎,我的个天啦!

  好多人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论坛上也好多人问这样的问题。无语

   R S T 进

  U V W出

网友B:
不要犯如此低级错误,RST永远接电源,UVW永远接电机负载。送电之前务必检查好了,太自信了,找个同事帮你检查一下。

网友C:
什么变频器,多大的?模块肯定坏了,如小功率,就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D:
哈哈 咋个救命,只有维修了啊。

网友E:
接线错误,运行炸了   修修还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F:
接线前不先看说明书?接完居然就直接上电!

网友G:
交了学费以后会知道的。

网友H:
返厂了,一口讲定没有接错线,厂家保修期。呵呵。

网友I:
怎么会这样呢? 接反了上电也不一定蹦了啊 ?什么牌子啊 ?

网友J:
寄过来,我帮你修好。

网友K:
120来了。到了。我往哪儿找你啊?

网友L:
直接换新的吧,这种低级错误以后还是不要发生了

网友M:
IGPT没有坏,换下板件就好

网友N:
赞成9楼的,我们的做服务的碰到这问题也保修的,有时还换新机

网友O:
一般接反不会导致爆,怕就怕把零线也同事结上,又接反了!

网友P(2010-09-10):
一般接反不会导致爆,怕就怕把零线也同事结上,又接反了!

 经典

网友Q:
这样的事谁也救不了你了,只能重新买个了,修的费用比买还贵,万幸的是人没伤到,以后小心吧!

网友R:
将380V电源接到了输出端,爆是肯定的!

网友S:
生产商谢谢你,你又可以刺激经济了,哈哈哈....

网友T:
一般有输入缺相保护的变频器就不怕接反,接反跳缺相保护。没有的上电没关系。一运行肯定炸。

网友U:
这种低级错误还是尽量不要犯,

网友U:
这种低级错误还是尽量不要犯, 返厂维修吧。

网友V:
逆变模块坏了 可以坏的 ,可以拿个表查看其他部件

网友W:
血的教训!………………

网友X:
引用 网友A:

   哎,我的个天啦!

  好多人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论坛上也好多人问这样的问题。无语

   R S T 进

  U V W出

学习了,同情楼主·····

网友Y:
是啊,搞电的什么时候都要小心谨慎啊,一不留神就会出人命的啊!

网友Z:
其实不仅仅是变频器,还有PLC的,将交流230V直接接入24V输出的,也是一缕青烟之后...

网友AA:
前段时间偶们单位一个实习生也干过这事,很巧的是调试是另外一个实习生,上电后后pia的一下,机器就冒烟了

网友AB:
没戏了,找厂家看看能不能保质吧!!!

网友AC:
低级错误,功率模块坏了,IGBT爆了

网友AD:
南风仪器网 学点技术知识,省得以后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AE:
太牛了,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AF:
对:爱上电工 关于

   哎,我的个天啦!

  好多人都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论坛上也好多人问这样的问题。无语

   R S T 进

  U V W出

内容的回复:

同意

网友AG:
叫狼撵了咋的?大呼救命的!

网友AG:
赶紧进来看看咋回事?这个真没法救你!看老板的意思吧

网友AH:
要是小功率的,报废是肯定的了;大功率的还可以一修.

网友AI:
看看有没有维修的可能,我估计也就模块坏了,

网友AJ(2010-10-26):
怎么没有自动保护呢?

网友AK(2010-11-30):
你可真业余啊。我真的无语了

网友AL:
估计要报销了吧,你这一接,那些变频器的电解电容全部完蛋了!!!!!

网友AM:
输入输出接错,制动电阻正负极接错,都经历过,下次接完一定确认。

网友AN:
我看看,我无语,走人!

网友AO:
我也看看,我也无语,掉头走人!

网友AP:
救不了了,返修吧。。。。。。

网友AQ:
呵呵  没的救了!!!!!!!!!!

网友AR(2011-03-02):
教训!接好线务必检查后再送电(再简单的电路也要检查)没救咯!

网友AS:
这个是基础的东西吧?!线路连接完毕之后最起码的要检查确认一次,还有就是要在安装前看说明书。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的,小功率的可能就是单个设备损坏大功率的可能就是一串设备损坏,就不是修不修的问题了。。。。

网友AT:
对:天凉了 关于

输入输出接错,制动电阻正负极接错,都经历过,下次接完一定确认。

内容的回复:制动电阻貌似没正负极吧,你说的是不是外置的制动斩波器呢

网友AU:
牛人啊。佩服佩服。。。

网友AV:
无话可说 没有价值了

网友AW:
额也办这样的事,不过没事,运行报警,运行好几次,郁闷的很啊,维修好好的机,然后看看就冒汗了。赶紧断电,把输入输出换换,好了。说一下,是ABB501的,输出在左边,输入在右边,晕

网友AX:
恭喜你,就当放炮了,拿来免费给你修修http://ww.ynpax.com

网友AY:
应该特别注意,有的变频器接线是右进左出的。

网友AZ:
就这么报废了!

低级错误,教训深刻!

网友BA:
肯定是模块炸了,维修成本很高。

网友BB:
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BC(2011-04-28):
引用 网友N:
赞成9楼的,我们的做服务的碰到这问题也保修的,有时还换新机

同意个球哦,自己失误把变频蹦了,哦,修就找我们了啊,啥子人哦。

网友AX:
你的模块烧了,而且触发电路也不保,两种方法:1、找类似我们这样的专业的公司维修;2、报废

网友BD(2011-09-21):
不要让老板知道,偷偷扔掉

网友BE:
没有修德价值了,换吧

网友BF:
模块炸了。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多少KW的机器?如果是国产的18KW以上的变频器的话。驱动板也就坏了

网友BG:
这应该是变频器没做好吧。不然不是应该报故障并保护,不会损坏变频器的吗。

网友BH:
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网友BI:
唉,电老虎呀,粗心了吧,咬着了吧,教训呀

网友BJ:
这么个简单的问题还有这么多跟帖的,好不热闹阿,我也来挤一屁股,记得我刚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拿个常柄螺丝刀去挑抽屉式开关柜后面的暗锁,现场电工说没电,我就信了,结果螺丝刀搭在柜子里两相的母排上,“哗”一声,那叫一个亮啊,我半天也没睁开眼,手也被灼伤了大片,养了多半个月,以后就再也不听现场电工怎么说,都是自己拿万用表量一下再动手,干电这一行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伤到自己就吃了一次教训,用心感谢神吧,以后凡事多问,多想,多看书,能加倍小心就好。

网友BK(2011-11-08):
进线和出线这是基本常识呀,接完线之后送电之前,务必检查后再通电,否则,后果自负,一般厂家都是不给更换的,曲阜嘉信变频器,性价比高,质量稳定,服务及时,如有需要可以联系,王经理,电话:13953186939

网友BL(2012-01-22):
低级错误,无药可救。

网友BM:
输入和输出接反了,一般会造成逆变模块损坏。属于大故障。

网友BA:
肯定是炸模块了,维修成本很高,不如换新的

网友BN(2012-02-24):
就当交了学费的吧,呵呵!

偶曾经见过 ,但是没有声响,通电后很快就关了,

结果没烧坏,是ABB的550系列的

网友BO:
输出端接到交流电源应该没问题啊!相当于变频器加旁路的情况。

网友BP:
太有才了,不是每个人都会玩变频器的。

网友BQ:
看都不用看,模块99%坏掉了。小功率的你不需维修,直接买新的吧!大功率的直接联系厂家维修!

不要以为厂家是吃素的想蒙混,可以检测推断出来的!俺试过啊....

网友BR:
我在现场也见过几次,好在用的是丹佛斯的只报警!

网友BS:
您不适合做电工这个行业,建议楼主试试其他行业

网友BT(2012-03-26):
要小心呀。。。。呵呵

网友BU:
安川的G7的变频器进线接在了出线端子上,变频器照样显示,后来发现接错后赶紧接到了进线端,照常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BV:
这是他根本没有接触过变频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