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 显示F029

楼主(2010-07-02):
我有一台西门子6SE70的变频器,用一段时间后就会跳F29,换了一台就好了,请哪位大虾帮帮忙,看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电源正负15可能不准

网友B:
W相驱动块,更换。13945387320

楼主:
对:变频论坛 关于
W相驱动块,更换。13945387320
内容的回复:
应该不会吧,我都可以用的哦,如果是驱动坏的话它怎么好哎可以用呢?我怀疑是主板上,X103的29,30这两个端子是接马达热敏电阻的,应该是这边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C:
我可以维修 电话18754247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