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0-07-02):
台达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最高转速5000,假如将电机的转速设定在4000至4500左右(不是经过齿轮变速),对伺服电机会不会有损害?盼回答!

网友A:
不要长时间运行是可以用的啊

网友B:
没事但不要过载,转速超过额定时电机机械特性变差,再超载可能会引起故障

网友C:
轴承寿命会受到影响,出力能力降低,或发热加剧。

网友D:
先看其電機的扭力曲線圖 能否符合你系統的加減速 加減速不夠 最好不要這樣使用 尤其長時間的運轉 用你的手背摸摸電機 若有發熱 那問題很快產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那伺服电机的最好就是在额定转速状态下运行喽,要想负载卷速快的话只有通过齿轮变速达到是不是这样,我见到的设备中也有人用台达B系列400W伺服电机达到4000多转,面且也是长时间运行,所以才有这个疑问?

网友E(2010-09-29):
因该是没问题才对,最大5000转,轴承都会用到5000转以上,只要注意电机本体温升不要超过80℃就ok了。

网友F:
一般来说在设计上轴承的转速跟承载能力都会比马达规格要高一些
需要注意电机本体温度,不然轴承的油脂会变质失去润滑作用

网友G:
基本上要看轴承的润滑油耐温,马达设计温度,绝缘等级,使用上就要看扭力曲线,因为,超过额定转速,扭力是会往下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