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热电偶一碰模具就失灵?

楼主(2010-07-02):
各位前辈们好!小弟不才,在学校做一个课题,是控制模具温度的。为了提高灵敏度,我用的是裸露的K型热电偶感温线加温度变送器。原以为直接把热电偶的测温端贴到模具上就好了,可是没想到一碰模具就失灵,显示数值直奔最高值,完全没法儿测。但是扔水里,或者测烧热的电烙铁就没问题。测地上扔着的模具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我考虑可能是电源接地没做好,但是处理过后还是不能解决。各位大哥,能不能给分析下,故障到底在哪儿呢?

网友A:
   在直接把热电偶的测温端贴到模具上时有没有短路呢?

楼主:
这个短路的概念我不清楚,不过测温端到模具上有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在直接把热电偶的测温端贴到模具上时有没有短路呢?

之前是220V电源零线有问题,导致热电偶测温端和模具间有110V的交流电压。后来整理好了,可还是不能测温。

楼主:
求大哥们帮我一把吧!

网友B:
你的K系热电偶电极对地短路。

网友C:
温控仪有问题(测温端到模具上有放电 )

网友D:
对:HLJ自由人 关于

温控仪有问题(测温端到模具上有放电 )

内容的回复:您是指变送器有问题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的K系热电偶电极对地短路。

我把热电偶插到热电偶温度计上再去测模具温度的话就正常了啊,这是为什么啊?短路的话应该不会这样吧?

网友E:
用个隔离型的变送器吧。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D:
回复内容:正在考虑呢……但不晓得效果如何
对:文彬2 关于

用个隔离型的变送器吧。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有的仪表或热电偶放大器(温度变送器)必须是铠装热电偶的,就是要热电偶与模具必须是绝缘的。

网友G:
这种现象应该有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是由加热器加热方式引起的。电阻丝加热,局部电阻丝与模具间不太绝缘,有弱电流,是热电偶升到最大值,如电磁炉线圈盘表面;另一种是感应加热,热电偶进入磁场就升到最大值,感应加热都不用热电偶测温,一般用红外测温。

网友G:
还是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本人,根据应用情况,提供解决办法。xujili@126.com

网友H:
如果数值最高,绝对是有干扰电势传入到热偶中,你的磨具加热电源有漏电现象使磨具带电,或磨具产生感应电势,因此应保证磨具接地良好,此外磨具的地应与传感器的地不同。此外还可能有电磁干扰的可能。

网友I:
我认为绝缘问题,在模具的面上涂上点导热硅胶,再贴上一小云母片。再把热电偶用硅胶粘在云母片上。此法供参考。

网友D(2010-08-28):
对:压力测控 关于

有的仪表或热电偶放大器(温度变送器)必须是铠装热电偶的,就是要热电偶与模具必须是绝缘的。

不好意思,这么久回复。铠装热电偶热响应时间太长,不能用……不过我加了个信号隔离器,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的模具是用蒸汽加热的,所以不存在加热源漏电的现象。我把温度变送器换成了带隔离功能的,现在能正常使用。具体原因是模具带感应电势还是接地问题我还没搞清楚……谢谢大家的关注啊!

网友J(2010-11-23):
还是干扰问题,我们是专业生产温度仪表和隔离变送器的。下次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也好帮你解决这点小问题,呵呵。 上海九贸仪表公司  徐先生  13917911668

网友K(2011-01-22):
初步认定是短路!需要进一步分析,可以QQ949012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