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8在WIN7在能不能安装,怎么安装

楼主(2010-07-03):
在此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同行们,我做电工有一年多了,但就是不会PLC,现在想学,下载GX Developer8能安装上去,却不能用,创建工程总是失败打不开,安了好几次都不行,很是郁闷。

请高手们多多指教一下,我用的是WIN7系统,若有会地请详细说一下方法和步骤

网友A:
很多工控软件老版本不支持WIN7系统!

网友B:
明确支持Win7的版本为V8.91 而实际上,V8.52,V8.86中文版也可以完全安装在Win7下。 一些同志喜欢用那些Ghost版本的,快速方便的安装系统,这也为后续不能安装软件埋下了隐患。 Regard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明确支持Win7的版本为V8.91 而实际上,V8.52,V8.86中文版也可以完全安装在Win7下。 一些同志喜欢用那些Ghost版本的,快速方便的安装系统,这也为后续不能安装软件埋下了隐患。 Regards

学习了!。。。。。。。。。。。。。。。。。

网友C:
还是XP 应该软件支持的多。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D:
通用的三菱电机全系列PLC编程软件最新中文版 GX Developer 8.86Q

下载地址: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Detail.asp?sid=6

完美支持WIN7运行。

网友E(2010-09-08):
对:yuqp 关于通用的三菱电机全系列PLC编程软件最新中文版 GX Developer 8.86Q

下载地址: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Detail.asp?sid=6

完美支持WIN7运行。
内容的回复:

你知道下载后那个是什么东西吗?那个是网页设计软件

网友F:
对:LK258316811 关于回复内容:
对:yuqp 关于通用的三菱电机全系列PLC编程软件最新中文版 GX Developer 8.86Q

下载地址: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Detail.asp?sid=6

完美支持WIN7运行。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你知道下载后那个是什么东西吗?那个是网页设计软件

当然不是网页,那是你下错了

目前中国官网的这个版本只能支持XP和VISTA,对于Win7暂不支持。

如果要使用请到日文网站下载8.91以上的补丁,不过也是英文版本,如果你想使用这个补丁的话,必须安装英文版本的正式版。

网友G(2011-05-31):
可以装,按默认路径装在C盘里,不要改路径!!!

网友H(2011-12-25):
我下的是8.86的啊可装了打不开工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I(2012-04-26):
为什么我下的GX Developer 8.86Q

每次安装到一半的 时候就提示少了RICHED32.DLL 也不知道怎么 解决,郁闷!

网友J(2018-07-04):
就用GX Developer V8.98C以上版本,103,107版本的直接安装版不是论坛都有么

网友J:
s就用GX Developer V8.98C以上版本,103,107版本的直接安装版不是论坛都有么

网友J:
werV就用GX Developer V8.98C以上版本,103,107版本的直接安装版不是论坛都有么

网友J:
ere就用GX Developer V8.98C以上版本,103,107版本的直接安装版不是论坛都有么

网友J:
sdg就用GX Developer V8.98C以上版本,103,107版本的直接安装版不是论坛都有么

网友J:
dfgg就用GX Developer V8.98C以上版本,103,107版本的直接安装版不是论坛都有么

网友J:
fgfd就用GX Developer V8.98C以上版本,103,107版本的直接安装版不是论坛都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