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扩展的485adp能用来作为上位机组态软件的接口吗?

楼主(2010-07-03):
我现在用三菱系列的plc,需要分别接两台上位机(一个触摸屏,一个工控机),plc的编程口我接了触摸屏,另外plc扩展了一个rs-232bd接泓格的一个通讯模块儿,所以现在需要再扩展一个fx的485adp来接工控机(组态),现在想请教各位高手:这么扩展的485adp能用来接上位机组态软件吗,距离允许多远? 如果可行,需要什么具体的设置吗?
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小弟拜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用485adp是否可以连三菱的编程软件,如果可以的话,接上位机应该没问题(前提条件组态软件有三菱PLC的驱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