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柜配线的全新解决方案-快速接线模块

楼主(2010-07-03):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PLC、DCS技术得到迅猛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应用,常规仪表及单元控制仪表的功能被各种高度集成的控制系统所代替,让工业装置可以实现更加灵活的控制方案,并为维护维修带来极大的方便。但是在组成控制系统时,仍然需要使用大量的分立接线元件,如电源分配开关、接线端子、各类继电器、保险等,这些元件的装配、连接、检测、维护维修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当前劳动力紧张、技工匮乏的现状迫切需要将这些外围元件集成化以提高工作效率。控制柜快速接线模块就是根据这种需要应运而生的一种产品,它推出一种全新的控制柜装配概念。该产品将控制柜内的接线电气附件设计成模块化结构的系列产品,包括各种模拟及数字信号的输入输出、电源分配等,采用统一的标准安装尺寸,元器件透明化设计,指示一目了然,为系统集成、运行维护带来极大的方便。
1、 全系列模块化结构:将控制柜内接线附件设计成模块化结构的系列产品,包括模拟及数字信号输入输出、电源分配等,采用统一的标准安装尺寸,元器件透明化设计,指示一目了然,既美观又快捷。
 2、简化盘内布线:采用板上跳线的型式解决了设备接线方式的差异化和复杂化问题。信号传输和供电(直流)巧妙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接驳不同类型的仪表和信号只需在板上改变跳线即可,一个短路块就能省去一根线,减少了线路节点,降低了复杂线路对图纸的依赖性,彻底简化了盘内布线过程。
 3、省略端子排:配备了新型的拔插式或弹簧式快速接线端子,接线迅速快捷并有足够强度。可直接接驳1~2.5mm2导线,不必再专门配备接线端子排。内部接线端可采用端子或D-SUB接口,与PLC或DCS连接可采用DB25针接口从板上集中引线。
 4、不拆线停表,免配电开关,避免误操作:各输入输出回路均配备了拔插方便的保险以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用户不必再为外部设备单独配备配电开关和保险端子。特别解决了DCS及PLC系统外围仪表停表的问题,检修、拆除外部设备只要拔下保险而不必拆线,既快捷高效又安全可靠防止错接。电源回路采用过压、过流、反接保护措施,确保设备安全。
 5、免万用表,免拆线测电流:电源回路和数字输入输出回路均配备全方位的LED信号指示及保险熔断报警,巧妙特有的不拆线测量信号电流技术,测量电流只要将电流表表笔插入测试孔即可,整个测量过程设备不断电、不影响正常测量控制过程。
 6、免安装板:使用本公司设计的XS系列控制柜模块化接线组件,可省去安装背板。
 7、品牌元件:全系列继电器均采用欧姆龙G2R系列,FM系列采用快速笼式弹簧端子(WAGO),XS系列采用可整体拆卸的螺钉端子(台湾)。

可配合西门子PLC及其它各种品牌PLC使用,详情浏览HTTP://WWW.BZXINDAXIN@163.COM

网友A:
的确不错,是                否适合各种应用

网友B:
        首先是费用的问题,传统的组柜方式端子、导轨加柜内线才几个钱?

        其实,传统的方式貌似麻烦点,但实际上故障产生的因素带点少,技术人员有图纸查找起来也不费劲,但用了这个,大大增加故障产生的因素可能,怎么能保证这些板子跟端子一样耐用?一旦出了问题,处理起来可不是一般费劲!

        再者,扩展备用也没端子方便!

网友C:
的确好东西,不过好多年以前就有了

网友D:
我坚决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E:
是好东西,如果价格合理的话,我认为可以考虑。

楼主:
板上继电器均为欧姆龙G2R系列,塑壳模块所配端子为WAGO弹簧端子,铁壳模块所配端子为恩尼特克整体可拔插的螺钉端子。

常规配线方式如果采用菲尼克斯品牌的端子和欧姆龙分立式继电器,其综合费用要大于采用接线模块的费用

楼主(2015-06-17):
对: Intouch XP 的确不错,是                否适合各种... 内容适合于各种信号的连接

楼主:
对: Intouch XP 的确不错,是                否适合各种... 内容适合于各种信号的连接

引用 网友B:
首先是费用的问题,传统的组柜方式端子、...

楼主:
对: 中国工控网-饶歌         首先是费用的问题,传统的组柜方式端子、... 内容第一费用不比传统配线高;其次:传统配线麻烦,图纸对工人的技术要求高,用快速接线模块可简化,图纸可简化为表格,方便查找,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低;每路都有保险与指示,发上故障首先烧保险,电子元件是拔插件,维护维修方便,处理起来简单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好东西,不过好多年以前就有了

在全球率先开发了模拟量信号隔离的省配线产品,同步推出本安防爆系统安全栅的省配线产品,支持冗余和HART,整个产品线覆盖控制系统的全部信号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坚决同意2楼的说法

 不看不用不知道它给你带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好东西,如果价格合理的话,我认为可以考虑。

 价格绝不比传统配线高http://bzxindaxin01.1688.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XP 的确不错,是                否适合各种...

 实现了各种PLC\DCS及各种信号的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