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IP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03):
请高手指教IPC是什么意思

网友A:
        IPC(Internet Process Connection)是共享"命名管道"的资源,它是为了让进程间通信而开放的命名管道,通过提供可信任的用户名和口令,连接双方可以建立安全的通道并以此通道进行加密数据的交换,从而实现对远程计算机的访问。IPC是NT/2000的一项新功能,它有一个特点,即在同一时间内,两个IP之间只允许建立一个连接。NT/2000在提供了ipc功能的同时,在初次安装系统时还打开了默认共享,即所有的逻辑共享(c,d,e……)和系统目录winnt或windows(admin)共享。所有的这些,微软的初衷都是为了方便管理员的管理,但在有意无意中,导致了系统安全性的降低。
        平时我们总能听到有人在说ipc漏洞,ipc漏洞,其实ipc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漏洞,我想之所以有人这么说,一定是指微软自己安置的那个‘后门’:空会话(Null session)。

网友B(2010-10-22):
IPC是贝加莱以PC为硬件基础的工业网络中控机.有些像软plc,只不过它是通过交换机控制挂在工业网络上的各种I/O设备.

网友C(2010-11-26):
工业计算机的英语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