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60通讯故障请教

楼主(2010-07-03):
请教大家一下,我们公司的设备系统是B&R2005系统,触屏是PVI。设备由两个PLC系统组成,两个系统之间有通讯,通讯接口模块是IF672,现在这台设备在连续运行时,通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只要设备停下来几天,再通电开机时问题就来了,两个系统之间通讯不上,CPU模块是CP260,我们试着换了CPU模块,换了IF672模块,换了PLC底板及电池,但是都是没有效果,闪存卡也换过,都没用。请高手指教,这是怎么回事?
YZAM

网友A:
1、查一下通讯口设置;2、根据你停机后会出现问题你可以查一下软件中是不是要确认应用通讯软件中通讯口是否打开;3、PLC底板上的电池电量是否低了。

网友B(2011-06-22):
是不是布鲁克纳的定型机?

是的话多数是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