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编写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梯形图和指令

楼主(2010-07-03):
请教高手啊,谁能给一个用欧姆龙plc编写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梯形图和语句表啊?急切等待中,QQ503382608

网友A:
如何给你?给个QQ或者邮箱

网友B:
OMRON就没有了。给个Siemens的你啦。

网友C:
不错了,碰上你这么个热心人算他上辈子积了德了!

网友D:
楼上朋友给的西门子的程序初学者还不好理解。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主要是需要想要语句表,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编出来梯形图都不一定一样,所以语句表示肯定不一样的,其实我只会松下的对于西门子和欧姆龙的我就是虾米了,谢谢大家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希望大家给的是支持,不要打击啊,再一次感谢支持,谢谢了。

网友E:
我只学过西门子的plc,我学的浅,看不懂你的程序,还得向你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F:
一个星三角搞的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G:
一个星三角启动使用PLC,代价有点大吧,搞那么复杂干吗?

网友H:
一般的继电器都行了,浪费plc

网友B:
楼上上上的三位。

如果你的机器已经用上了PLC。那,你说你会不会把星三角启动独立出来做呢?

又如果机器上有5个需要星三角启动的电机,而且有启停顺序那你说你们会不会还用继电器做呢?

当然。你们仨的答案是多种的,不违反什么。

但是把对象抽象一个局部出来研究编程,是一个讨论的最好的基本单位。至于讨论之外不牵涉更多的事情了。

网友I:
呵呵 ~~都是高手啊!

网友J:
奉上Omron 的 , 硬件选CP1H ,   不是是否适合楼主1

网友J:
续功能块图 ..............................

网友K:
用CPM2A的宏指令应该也可以实现只是比较麻烦,需要考虑的细节较多,但核心的问题就是在子程序中计时和当前时间的保存问题.

网友K:
我也做了一个,用的是CPM1A调试通过.

网友K:
前面是调用的主程序,这里贴的是可以反复调用的子程序

网友K:
寄存器说明:

 A输入宏用    SR23200:启动 SR23201:停止 SR23202:计时单位时间脉冲仅可ON一个扫描周期  /SR233:转换预设延迟/SR234:主电源投入延迟/SR235:三角形投入延迟

B宏输出用    SR23600:主电源接触器 SR23601:星形接触器 SR23602三角形接触器 SR23603:启动状态指示 /SR237:当前计时值 /SR238:缓冲延迟 /SR239:未用

本子程序需用25313常ON做调用条件且预设转换延迟必须大于主电源,三角形接触器投入延迟之和

网友K:
LD P_0_02s
DIFU(13) 208.00
DIFD(14) 208.01
LD P_On
MOV(21) 0 200
MOV(21) 1 204
LDNOT 0.01
OUT 200.01
LDNOT 1.01
OUT 204.01
LD 208.00
OR 208.01
OUT 200.02
OUT 204.02
LD P_On
MCRO(99) 0 200 DM0
MOV(21) DM0 10
MCRO(99) 0 204 DM4
MOV(21) DM4 11

这是主程序调用的语句表,可以在0,1CH输入起停信号,在10,11CH观察输出

网友K:
SBN(92) 0
LDNOT 232.01
OR P_First_Cycle
ANDW(34) #FFF0 236 236
MOV(21) 0 237
LD 232.01
ANDNOT P_First_Cycle
JMP(04) #1
LD 232.00
SET 236.03
LD 236.03
CMP(20) 237 233
AND P_LT
AND 232.02
CLC(41)
ADD(30) #1 237 237
LD 236.03
CMP(20) 237 234
AND P_GT
OUT 236.00
LD 236.03
CMP(20) 237 233
ANDNOT P_LT
OUT 236.02
MOV(21) 233 237
LD 236.03
CLC(41)
SUB(31) 233 235 238
CMP(20) 237 238
ANDNOT P_GT
ANDNOT 236.02
OUT 236.01
JME(05) #1
RET(93)

这是星三角启动子程序,可以反复用常ON触头调用,每调用一次可获得一个星三角启动控制

网友B:
嗯!好像OMRON的程序比Siemens的多好多的。不知道是不是。

我对OMRON不懂。一下子看不明白。上面两位可以交流交流吗?您的程序上都是紧紧常规的启动运行还是有增加了其他功能?

我的程序是:

当I0.0接通的时候电机就运转。0.0断开的时候电机就断电。切换中间没有切换的过渡时间。启动时间是【设定值】所指定的时间,毫秒单位。目前是3秒。然后通过中间寄存把当前启动时间记录下来。三个输出点控制三个接触器。

网友K:
我的程序是保持停止按钮接通再按下启动按钮(点动即可),先是星形接触器接通,经延迟A后主电源接触器接通进行星形启动,再经转换延迟B减去延迟C之延迟后切除星形接触器,再经延迟C三角形接触器投入进行正常的三角运转,随时按下停止按钮即可切断启动或运转。计时延迟ABC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由调节,计时单位也可以编程设置通过23202输入计时时基脉冲实现,比较灵活。omron的宏指令类似西门子的子程序,但CPM1,2A用的宏指令要麻烦一些能使用的参数个数也没西的多,具体使用还要自己看编程手册和试验,其实这里还没考虑输入的延迟参数是否合理,如果做严谨的子程序这些还要考虑加进去的,所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把细节问题考虑全也不那么简单

网友B:
好。有你的解说。看起来舒服多了。谢谢。

网友J:
上次上传的梯形图看不全,  我再次上传!

主程序调用:

网友J:
子程序,    //         在调用时, 启动完成后 FinishF 被置位, 在下一个扫面周期来时,被 CheckFinished 输入检测到,子程序内部用过的中间变变量都被复位!

网友J:
输出变量注释  表 ,          ..................

网友J:
供初学者参考.....................

网友L:
还得靠自己多看手册。。。。。。。

网友M:
对:miy_gongkong 关于

输出变量注释  表 ,          ..................

点击察看原图

内容的回复:

网友M:
对:miy_gongkong 关于

输出变量注释  表 ,          ..................

点击察看原图

内容的回复:

请问一下,功能块编译后,出现内存区无效错误,还有调用功能块显示无法转换功能块,还有能不能不给我发一个上面的程序,谢谢,qxf489409@163.com

网友B:
既然程序的作者已经把全数的程序写出来了,你又何必还要源程序呢。

真的连自己输入一下都很艰巨吗?真不知道你……

网友J:
32楼,你用AT 指定地址了么?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我没遇到过!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

程序全贴出来了,你都懒得输入么?   我把程序发给你,其实等于害了你,你自己编辑一遍,以便理解更透彻@!\

  注:         程序中共有三个内部变量,   StartupTimer       ( timer  类型 )             // 启动计时器

                                                                 RegTime            (UINT  类型)              //        启动时间

                                                                 RegNowValue     (UINT类型)             //          启动时间当前值输出!

其他所有的变量都在输入/输出表中!

网友M:
对:miy_gongkong 关于

32楼,你用AT 指定地址了么?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我没遇到过!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

程序全贴出来了,你都懒得输入么?   我把程序发给你,其实等于害了你,你自己编辑一遍,以便理解更透彻@!\

  注:         程序中共有三个内部变量,   StartupTimer       ( timer  类型 )             // 启动计时器

                                                                 RegTime            (UINT  类型)              //        启动时间

                                                                 RegNowValue     (UINT类型)             //          启动时间当前值输出!

其他所有的变量都在输入/输出表中!

你的程序我有输入,没有使用AT地址,就是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每一个变量都会出现“内存无效”错误提示,刚刚学习功能块,所以想看看你的设置跟我的是否不一样,还是我的软件有问题

其实我也是本着学习的态度,并非“芳季”所想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就是编译的时候出现错误,每一个变量都会出现“内存无效”错误提示

--------------------------------------------------------------------------------------------------------------------

应该是变量未定义吧,你先定义,再引用!

网友J:
你把你的编译错误信息发出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关于你把你的编译错误信息发出来?

图片发不出来,发出编译信息

---------------- PLC: ‘新PLC1‘ (PLC模型 ‘CP1H X‘ ) ----------------
编译...
[PLC/程序名 : 新PLC1/新程序1]
[段名称 : 段1]
[段名称 : END]
[PLC/程序名 : 新PLC1/功能块1]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2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2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2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2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2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错误:操作数 1 内存区无效

新PLC1 - 26 错误, 0 警告.
已经用设置到单元版本1.1的程序检查选项检测了程序.

网友J:
搞了半天你还不是楼主啊?    我晕,  干脆发给你算了,我懒得和你讨论,自己比较看我的程序和你写的有什么区别!

已发到你邮箱!

网友N:
这就是我实用中的星三角启动,用三个时间来控制比较理想,实际中都只是用一个时间继电器,用PLC就用三个时间控制了,避免了电弧短路现象。

网友O:
还是楼上编的好.西门子300吧.

网友P:
喜欢39楼的编法   简单明了   支持一下

网友P:
哦   错了  是40楼的

网友Q:
我支持40楼的

网友Q:
请问一下,40搂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R:
楼主?失踪了吗?

网友S:
TO芳季:给我把那个用plc编写的星三角降压启动的梯形图和指令给我发过来啊 ,发到625283362@qq.com就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T:
我初学,想要一个编译软件及初学教程,最好是简单的编好的软件,有没有免费提供的。QQ3187436,有的话麻烦发到邮箱里

网友B:
上面那个“TO芳季”的。

程序不就是完完本本写了吗?不是真的要我端着饭喂到你嘴里吧。

自己动一下手就照抄了。行行不难的。

网友U(2010-08-07):
我现在只学会了三菱的PLC,欧姆龙、和西门子的一窍不通。根本就没多大用处,现在去找工做,也只能找个普通电工做。

网友V:
你好!我是初学者,我的想学PLC有教程吗?QQ:791094883

网友W:
我现在只学会三菱的 其他的要请教各位啦

网友X(2010-10-11):
我也是西门子S7 300的初学者,我也一直在寻找星三角启动的梯形图,谁有S7 300视频教学请发到houchangsuo2009@163.com或QQ460955936,谢谢。

网友Y(2011-04-06):
喜欢40楼的编法 简单明了 支持一下

网友Z(2013-11-07):
我初学,想要一个编译软件及初学教程,最好是简单的编好的软件,有没有免费提供的。QQ2532370006,有的话麻烦发到邮箱里

网友AA(2014-03-19):
喜欢40楼的编法 简单明了  非常实用。。。

网友AB(2020-08-04):
下载下来学习学习,值得收藏

网友AC(2020-11-12):
大神多多,学习了。感谢大家分享。。

网友AD(2021-01-12):
你们还真别说,我做的星三角都是用施耐德的气囊延时触头做的,PLC就是输出一个启停信号,气囊延时触点控制启动与运行接触器切换

网友AE(2023-04-09):
Network 1

// 程序段注释

LD     L0.0

S      L0.5, 1

Network 2

// 主运行,中间逻辑。

LD     L0.5

MOVB   1, LB2

TON    T37, 100

Network 3

// 星型运行,中间逻辑。

LD     T37

MOVB   0, LB2

MOVB   3, LB3

TON    T38, 5000

Network 4

// 三角型运行,中间逻辑

LD     T38

MOVB   0, LB2

MOVB   0, LB3

MOVB   5, LB4

Network 5

// 中间逻辑清零;并停止中间状态位;

LD     L0.1

O      SM0.1

MOVB   0, LB2

MOVB   0, LB3

MOVB   0, LB4

R      L0.5, 1

Network 6

// mian运行输出

LDB=   LB2, 1

=      L0.2

Network 7

// mian & sart运行输出

LDB=   LB3, 3

=      L0.2

=      L0.3

Network 8

// mian & triangular运行输出

LDB=   LB4, 5

=      L0.2

=      L0.4

Network 1

// 程序段注释

LD     L0.0

S      L0.5, 1

Network 2

// 主运行,中间逻辑。

LD     L0.5

MOVB   1, LB2

TON    T37, 100

Network 3

// 星型运行,中间逻辑。

LD     T37

MOVB   0, LB2

MOVB   3, LB3

TON    T38, 5000

Network 4

// 三角型运行,中间逻辑

LD     T38

MOVB   0, LB2

MOVB   0, LB3

MOVB   5, LB4

Network 5

// 中间逻辑清零;并停止中间状态位;

LD     L0.1

O      SM0.1

MOVB   0, LB2

MOVB   0, LB3

MOVB   0, LB4

R      L0.5, 1

Network 6

// mian运行输出

LDB=   LB2, 1

=      L0.2

Network 7

// mian & sart运行输出

LDB=   LB3, 3

=      L0.2

=      L0.3

Network 8

// mian & triangular运行输出

LDB=   LB4, 5

=      L0.2

=      L0.4

网友AF(2026-01-29):
60点大电流输出PLC

编程软件:

程序下载口:

PLC接线图:

PLC内部资源:

    型号:YDD3u-60MRT-2AI2AO-DC24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8000步,10001MS

通信口

黑色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115200,7E1;硬件接口与台达下载口一样。白色232通信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6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Rtu从机、RS指令。485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0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 Rtu从机、RS令。1USB用于高速下载,在线监视。

USB

1USB口用于程序下载与在线监控

开关量输入

28DC24输入,X0-X33,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Y0-Y16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7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Y10-Y17为对应的脉冲方向,高速口与方向口电流最大0.2AY20-Y35继电器输出电流为8A。Y36-37晶体管输出,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电流0.2A。

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12位精度,输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用WR3A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