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inas A4 100W 零速漂移导致微动 报过载故障

楼主(2010-07-03):
我用松下伺服和电机做了一套驱动纸轮盘的装置。

控制方式采用模拟量控制,模拟量输入为-10V----0V,未用零速箝位功能(现场环境决定)。

当模拟量绝对值大时,电机转速增大,反之亦然。

功能:驱动纸轮盘能够跟随主机速度旋转,提供纸带。

在系统正常运行时,即有模拟量输入时,电机正常旋转,驱动器无报警,但是当模拟量基本处于0V(存在0.04V左右的漂移)时,电机会

漂移,更改零漂调整参数,电机会降低转速,但是不会绝对停止。如果零速状态持续的时间大于约10分钟后,伺服控制器会出现16号报警

过载。

根据说明书上故障解决办法,去调整增益或者增大转矩限制,只会使零速状态到报警之间的时间加长,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注:同样的系统安装了5套,4套正常,1套会报警,控制器和电机均更换过,无效。

所以,寻求帮助,希望各位专家高手能够提供建议。

网友A:
“控制方式采用模拟量控制,模拟量输入为-10V----0V,未用零速箝位功能(现场环境决定)。”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上零速箝位功能

“漂移,更改零漂调整参数,电机会降低转速,但是不会绝对停止。”

如果调到电机反转是什么效果?

“调整增益或者增大转矩限制,只会使零速状态到报警之间的时间加长,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把速度环积分时间参数设置到最大值是什么效果?

楼主:
谢谢!

我也是在考虑加上钳位,如果现场可以加装光电传感器,我就可以引一控制信号,通过继电器加钳位了。

电机反转更容易过载了,因为机械轴是一个单向旋转的轴,反向转不动。

积分时间调最大,没有试过,所以不知道效果如何。只是看到松下说明书写的调整增益,我根据那些提示去调整,发现没有实质性作用。

现场安装空间很小,宽度只有6CM,长度不到15CM,原来是用直流的,我是用伺服替代了。

刘老师:伺服控制器会不会累计转矩过载量?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并不会报警,反而是低速旋转了将近10多分钟后,才报警,此时驱纸辊已经在缓慢的动作了。

网友A:
把速度环积分时间折纸到最大值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但可能同时带来运动速度不精确的问题.

楼主:
To:刘老师

我加装了一个光纤和放大器,通过光纤检测封签存在,控制继电器使“零速钳位”脚在封签纸到达一定程度时就使电机钳位。

目前,没有报警。我看说明书上说“零速钳位”是让速度指令信号为零,可是,我仍旧在伺服控制器上能够看到有数字跳动,只是电机不转而已。请问:零速钳位时,伺服器上显示数字跳动是否正常?还是应该一直显示转速为“0”?

网友A:
“请问:零速钳位时,伺服器上显示数字跳动是否正常?还是应该一直显示转速为“0”?”

只要数字不是很大就是正常的,此时驱动器是工作在位置模式的,位置保持本身也只是个动态平衡,不是真的绝对不动。

楼主:
谢谢!数字不大,电机不动。

貌似应该可以了,最近几天未听到反应过载。

网友B:
有一定干扰存在,小幅跳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