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CPU1756-L62有typy01,code60报警,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0-07-03):
我公司有一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总会出现如下的报警
AB的CPU:1756-L62/B  controllogix5562
故障: typ01 power-up fault
              code60 non-recoverable fault
必须要用电脑连线才能把故障清除,才能复位,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请教高手!!!

楼主:
有没有知道怎么做啊?在线等

楼主:
这个问题很头痛,搞AB的专家呢??

网友A:
哈哈,这不是问题的问题,你的处理器固件一定是1756-L55  15.03 或15.04的,你是需要升级控制器固件的到16.1,如果你升级不了那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就是准确记住时间,每30天把控制器电源关开循环一次了。

网友B(2010-08-24):
上电故障,加个故障处理程序吧。

网友C(2011-08-10):
我们公司同样的CPU,同样的问题出现过多次了,怀疑这个批次的CPU有问题或者这个版本的固件有问题

网友C:
我们公司同样的CPU(5562),同样的问题出现过多次了,怀疑这个批次的CPU有问题或者这个版本的固件有问题,根本不是上电故障,每次都是正在运行突然故障,更换了CPU、电源、底板、存储卡、后备电池都不解决问题,今天发生了更奇怪的事情,由于电脑重启后原来的RSlinx2.0连接不上只有重装RSlinx2.5.4,启动factoryTalk后,还连接不上,2分钟后竟然造成CPU停机,而且也是报的这个故障,说明根本不是上电故障,这也工控界的奇迹了,自己的上位机软件竟然可以随便把自己的CPU给整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