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运行时间如何计算

楼主(2010-07-03):
作了一个S7-200的小程序,想计算一下程序运行的时间,请各位路过帮忙

网友A:
PLC程序执行是扫描式的,程序是没有结束的。

你想计算时间差,程序“结束”时你指定出一个中间变量,置成1,

这样就可很简单计算出时间差。

S7-200计算两时刻很简单,专有两条特殊指令:

起始时刻要执行:   BGN_ITIME,    VD0

结束时刻要执行:    CAL_ITIME      VD0      VD4

则双字参数VD4中就是这两时刻的毫秒数.

简单吧。

网友B:
不错,不过计算程序执行时间有什么具体用处

网友C:
PLC的程序扫描周期即使是同一型号相同批次的产品也不尽相同;如果你想实现等间隔记录数据(比如一分钟等间隔记录1000组数据)的话程序的就需要控制程序的扫描周期!

网友D:
有啊。有用的。SMW22 24 26虽然可以提供扫描周期,但是非得要END才会刷新。有时候要在程序中关键过程里看扫描周期是办不到的。

当程序有 多个子程序需要长的计算周期但是又不必立即执行的话,可以先观察扫描时间再确定是否执行计算。不必过度延长扫描周期。

我有个朋友做一个设备的控制。我想象要计算反三角而且要手工编计算过程。过程非常长而且浮点数多。很难想象还要用计算出来的结果去做PID。随时控制设备的角度。

我估计当他的计算超过太多时间的话可以考虑放弃当前计算。结束扫描下次再继续算。